天6C飞XTR怎么设置3D模式?

楼主(2010-06-20):
RT。等答 案。先谢过。  最近想进军3D。无奈这个模拟器实在是没弄好。大家帮帮忙了。没模拟就上3D,相当于自杀了吧。

螺距怎么设置???

螺距怎么设置???

这个是正确的撒

这个是正确的撒

网友:
3d模式?xtr里面不用设3d模式吧,飞机能飞3d就一直是3d。都是用固定翼4通道模式够了,油门和螺距都用thro通道,不需要另外的螺距通道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上将。也就是说XTR没有针对3D的切换开关?

楼主:
只能通过调整机型的螺距来实现3D?

网友:
要修改飞机参数

可以把飞机修改成用遥控器的5通道控制螺距,这样可以直接在遥控上面切换3d模式。(见附图)

楼主:
谢谢LS,有没有详细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