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疑似 35X热保护后炸鸡。。大家看电机炸成这样子该怎么修?

楼主(2010-06-20):
飞到第三块电池(飞了两块后还小歇了片刻)
第三块电池的航线中突然失去动力,飞机一头掉下来。。。
脚架被炸飞,430X电机,线从根部被磨烂,有的断了几根铜丝(见图)
失去动力的原因估计是 35X热保护了。。。
大家帮看看这个 430X电机该怎么修?

电机线根部被磨烂了

电机线根部被磨烂了

网友A:
可怜,电机线怎么会被磨烂呢?难道是被大齿咬了?其实光这问题倒好办,想凑合的话用绝缘胶带一缠就好。

网友:
拆了重绕呗,不要 就送给 我吧。

网友:
拆了重绕呗

网友:
只能找高手帮你了,天气开始热了,最好飞一快就休息一下,等温度低了在飞

网友:
郑重的告诉你,这个不常见!

网友:
最近不算很热啊?把电调放外面,一块电池飞下来有点温而已,再晾一会儿就能再飞了

网友:
大齿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怜,电机线怎么会被磨烂呢?难道是被大齿咬了?其实光这问题倒好办,想凑合的话用绝缘胶带一缠就好。

我晕啊,那电机线在下面,怎么能被大齿盘咬啊

网友:
还是换马达吧。。。这种内专的没外转的散热好。

网友B:
要是我,打开外壳,从断线的地方全部剪掉,每根线仔细磨掉漆,重新焊上硅胶线,然后做好绝缘。应为这个外转子电机外面还有一个壳子,打开壳子后漆包线从断点开始应该还有不少的长度,应该够操作。
lz可以打开外壳观察一下再动手,再就是线要一根弄好再弄一根,千万别把线接错。

网友:
还有就是打开壳子后,观察一下定子上面的线圈有没有烧焦的痕迹,有的话,建议lz换电机或者请人重绕吧。

网友:
突然失去动力  不来个熄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打开外壳,从断线的地方全部剪掉,每根线仔细磨掉漆,重新焊上硅胶线,然后做好绝缘。应为这个外转子电机外面还有一个壳子,打开壳子后漆包线从断点开始应该还有不少的长度,应该够操作。
lz可以打开外壳观 ...

谢谢指点,那电机貌似还不大好拆。。
昨天搞了半天,就把电机轴那端打开了
屁股那端却搞不动。。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那电机貌似还不大好拆。。
昨天搞了半天,就把电机轴那端打开了
屁股那端却搞不动。。汗。。

轴端打开了,屁股不用动,把那张贴纸撕开,弄根主轴敲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端打开了,屁股不用动,把那张贴纸撕开,弄根主轴敲出来就行了

你说的是写着 3550KV 的那张贴纸?

楼主:
看了下 35X 说明书,
过热保护应该是动力间歇性输出。。。
可我的450昨天怎么一下完全失去动力,然后就掉下来了呢?

网友D:
这个电机搂住出吗,出得话帮你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搂住出吗,出得话帮你收了

你想多少钱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写着 3550KV 的那张贴纸?

是。撕开可以看见一个轴承,敲出来就行

网友E:
电调保护不是会是间歇动力输出吗?
怎么会一下就掉下来的?。。。
另外,这个电机貌似做个截肢,再自己加一截硅胶线上去,应该好修复。。: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