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948加水刀补视频【今天终于正常点了】

楼主(2010-06-20):
之前的动力上3S电烧了,现在换上2218,改4MM的硬轴。。。因为之前没玩过船所以想问下出轴要多长?入水角多大,另外需要左偏或者右偏点来抵消反扭吗?
今天去试航
11.1 2200mah  25C
开始用27的桨。。感觉桨打不到水。。。然后换了30的桨。。还是不行。。偶尔打到水的瞬间船猛窜。。。其他 时间桨在空转。。。 没办法,只好在用一块电池做配重。。效果好不少。。大油门的时候船腾空出水很久,姿态很好,不钻水也不点头。。不过收油的太快,最后船重重的拍到水面然后弹起就翻了。。。本来盖得很紧的盖子居然掉了,只好迅速下水捞船。。裤子还没脱。。。上岸的时候才发现手机 ipod都没拿出来。。太悲剧了-。-。。。船的盖子也丢了。。。
谁有多余的948船壳不用的?出我个盖子哈-。-
还有这船要怎么改?还要继续配重吗?让船不完全出水?现在80以上油门船就基本腾空,收油快的话落水就会翻船。。咋办呃-。

今天改了水刀。。很山寨。。。用450的碳纤尾浆改的。。角度很有问题。。照片暂时还没。。先把视频上了吧。。。

网友:
出轴7CM。负三度。不用,反扭的话,把桨换小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另外想请问出轴是怎样定标准的?长了短了分别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来要把我的948从新装起来你去参考好了

网友:
哈哈
虾哥,出轴长度和角度是你交我的,不过反扭,是我自己想的到的

网友A:
虾兄:用大C数的电效果如何?

楼主:
谢虾哥。。明天我也上图。。没压浪板能把船调到不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虾哥。。明天我也上图。。没压浪板能把船调到不跳吗?

可以的.   我一向都不喜欢用压浪板.   (可能是我还未领会他的功能)
重心和出轴出度-角度调整得好是不用压浪板的帮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虾兄:用大C数的电效果如何?

C数越大放电效果越好.   船跑起来很爆!   老虎的45C很厉害!   小A5玩具船可以跑得象O艇一样快.从未玩过这样爆的A5

楼主:
呵呵。。另外想问下万向节的顶丝和上桨的螺母需要上螺丝胶吗?

网友:
最好是上.   在高速运动的零件上的螺丝一定要上螺丝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虾哥救命啊。。。今天为这个破船又再次下水游泳了呃。。。
开始用27的桨。。感觉桨打不到水。。。然后换了30的桨。。还是不行。。偶尔打到水的瞬间船猛窜。。。其他 时间桨在空转。。。 没办法,只好在用一块电池做配重。。效果好不少。。大油门的时候船腾空出水很久,姿态很好,不钻水也不点头。。不过收油的太快,最后船重重的拍到水面然后弹起就翻了。。。本来盖得很紧的盖子居然掉了,只好迅速下水捞船。。裤子还没脱。。。上岸的时候才发现手机 ipod都没拿出来。。太悲剧了-。-。。。船的盖子也丢了。。。

网友:
我也发几张朋友改装过的948。快了也是比较容易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样腾空。。。翻了咋办?我今天翻了盖子就直接不见了-。-

网友C:
盖上后,再粘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盖上后,再粘胶带。

问题是翻了以后翻不回来呃。。而且。。。我的盖子已经离我远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虾哥不能这么水的吧。。。。装了水刀防翻效果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壳把 从新开始

最近时间紧张。。改个玩具船忙里偷闲下。。。不过没想到用2218速度已近挺开心了。。。不过结局还是悲剧的。。。

网友E:
看你的照片这么大的浪,跳浪挺不错了,玩具船不要要求太高哦,兄弟
以后上盖里面粘块泡沫用钓鱼线和船体相连。这样就不会分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照片这么大的浪,跳浪挺不错了,玩具船不要要求太高哦,兄弟
以后上盖里面粘块泡沫用钓鱼线和船体相连。这样就不会分家了。

那照片不是我的。。浪没那么大。。不过跃起的高然后重重的拍水上了呃-。-o(╯□╰)o

网友:
引用 楼主:
虾哥不能这么水的吧。。。。装了水刀防翻效果好点吗?

装水刀不会两边摆.但转向有点不灵活.

网友:
都飞起来了!
我曾经用过P1.4-D42的桨,不知道你的改造船效果如何?

楼主:
今天速度还行。。40+有了。。不过现在低速的时候桨打不到水,只会慢慢的速度快了以后桨才能打到足够的水。。所以提速很慢,视频里可以看到,油门推倒很高了,电机声很大但船不走呃。。

网友:
用万向节是有喷气飞机的声音

楼主:
问题是船低速的时候明显水量不够桨打的,桨在空转。。只有高速以后水量才够呃

网友:
LZ:我曾经改过,有张照片,不知有用否?(我的出轴:5mm)

楼主:
我出轴接近10厘米了,但入水角很小而且轴也有点高呃。。视频里是我装了两块电池加重的,只用一块电就很难打到水呃。。

网友:
 :其实,此船很容易改,我第一次就搞得很顺手。。。电机安装位置要高些,入水角就自然大,
并且,可以省压水板。轴不要太长(改短到刚刚好即可)
把我的内脏图上一下:

网友:
苹果啊。强烈建议配救援船。飞船可以加个和F1一样的下压板啊。呵呵。

网友:
偶的神啦!听那动静,响彻云霄

网友:
图上的948是我的,这是朋友资助的第二个盖子了......!前面一个盖子的也是翻船沉掉的,和楼主同病相怜啊!

楼主:
悲剧啊。。有卡扣的上盖怎么这么容易掉。。我用kt板重做了盖子。。

网友:
都快飞起来了

网友(2011-05-05):
回复 网友B:

请问虾哥,环奇948像你这样的改装需要多少米?都需要什么配件?我现在手头有一架LAMA V4,不知道这个飞机上的东西有没有可以用的?

网友:
老虎3S 2200MA 45C 我用过............那叫一个爆...........动力太大船乱跳(借别人的电池没把压浪板调过来)..........

网友:
电机的声音、、、

网友:
求助   LZ    我也有个948    怎么改     现在让我改的乱七八招     我都没发弄了      你怎么改的   什么电机多大的电调      我有个2.4G3通的空能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LZ  我也有条948    可是不会改     我是新手  能指导指导我么

网友:
我刚看LZ视屏,我老婆问哪来的空袭警报

网友G:
很好 很暴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