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真空泵问题

楼主(2010-06-20):
今天淘了一只真空泵,有时间也学学玩玩AB水,电机是150W,嵊州三元的电机,一百多一点拿下,思忖着当买个电机也不怎亏吧,开机的感觉抽力还是蛮大的,不知做AB水抽真空行吗?是否旋叶式的?有一个油孔,不知是否要加油?要加些什么油呢?未接触过这类东东,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有一加油孔:

网友A:
必需加油一半,不能太多。
这种新的200多元
做AB可能抽力不足,可以看一真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需加油一半,不能太多。
这种新的200多元
做AB可能抽力不足,可以看一真空度。

谢了!加些什么油呢?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来做ab水看你怎么用了,主要是看看真空度,再就是看抽的速度。要是力量不够!也有办法可以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来做ab水看你怎么用了,主要是看看真空度,再就是看抽的速度。要是力量不够!也有办法可以达到!

请教:力量不够用啥招?

网友C:
150W感觉很悬,报一下铭牌上的真空度和抽气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W感觉很悬,报一下铭牌上的真空度和抽气速率

电机铭牌没标,只标电流2.5A,但功率却标150W。泵的指标铭牌可能标在泵体上,估计掉了。

网友D:
这是医用电动吸引器的主机,吸力不大的一般用到-0.04 Mpa.油用机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医用电动吸引器的主机,吸力不大的一般用到-0.04 Mpa.油用机油,就行。

呵吸力不大看来真的只能拆电机用了,烦请将机油的类型告知,原剩下的机油好象粘度很低,有点象缝纫机油。

网友:
普通的汽机油就行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靠!老眼昏花!是180W。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老眼昏花!是180W。

网友:
抽AB水还是旋片的好,2L的300多有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