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330X自旋,请老鸟指点

楼主(2010-06-20):
全新的330X,测试时高速自旋,请老鸟指点。
谢谢!

网友:
有个别电机不动?三轴陀螺有问题?猜测

网友:
检查电机和桨是不是装反了,参照说明书第9和第12页

楼主:
仔细查看过了,电机和浆安装都没问题,现在只有说明书说的遥控陀螺中立点还没有调整,可要调整中立点要在直升机的状态下才能调整,我有点晕了。
求高手指点,我Q:467255696

网友A:
查下电机接线,1,3号和2,4号电机接线不同

楼主:
电机的接线和浆旋转的方向都对,由于使用的是6通,现在也把绿线拆下了,飞行是用的是HOV模式,现在还是有点自旋,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机接线,1,3号和2,4号电机接线不同

电机的接线顺序是没问题的,“接线不同”能具体点吗?

网友B:
我的是3个电机转~1个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3个电机转~1个不转~

重新校正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C:
gaui的 330X  我的设置 是:
控:DX7   固定翼模式
通道 :1 正  2负 3负  4负 5正
舵角:RUDD:  L115    R115        GEAR: +50   -50  其他都是100
D/R :  RUDD 125%(建议 新手不要设置太高  方向会过于灵敏)
                ELE  100%
               AIL     100%
EXP:     ELE     +45
              AIL       +45
           RUDD    -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ui的 330X  我的设置 是:
控:DX7   固定翼模式
通道 :1 正  2负 3负  4负 5正
舵角:RUDD:  L115    R115        GEAR: +50   -50  其他都是100
D/R :  RUDD 125%(建议 新手不要设置太高  方向会过于灵 ...

请问:我用的是DX6I    如何调

网友:
我的设置
控:FUTABA 6EXHP
通道 :1 正  2正 3负  4正 5正

D/R :  RUDD 60%(建议 新手不要设置太高  方向会过于灵敏)
                ELE  60%
               AIL    60%
EPA: channel 5(gear): 两个模式都是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ui的 330X  我的设置 是:
控:DX7   固定翼模式
通道 :1 正  2负 3负  4负 5正
舵角:RUDD:  L115    R115        GEAR: +50   -50  其他都是100
D/R :  RUDD 125%(建议 新手不要设置太高  方向会过于灵 ...

我是新手,请问遥控器怎么设置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