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首飞

楼主(2010-06-20):
首飞成功

网友:
楼主桨不行,这个桨装上FPV设备爬升性能就会骤减

楼主:
这位哥们,要用什么浆呢?买飞机的时候有买的浆,可惜装不上。只好用这个浆了

网友:
这是慢速桨吧,桨距小了点,我昨天试飞用的是8寸的慢速桨,不过马达是1880KV的,满油门动力强的很,机身很软,飞起来看尾巴被吹的忽闪忽闪的,回去抹了些胶,纤维胶带伺候,下回看看效果

网友:
我的飞机满载起飞重量是1000克多一点

网友:
这飞机比较适合用快速浆

网友:
一定要用APC桨,建议你直接上进口桨

一定要用APC桨,建议你直接上进口桨

网友:
涂装很美

网友A:
快速桨我也有,不过买的马达没有1100KV的了,1880KV的上快速桨估计负载大了设备受不了,请问兄弟马达底座是怎么按上的?我是用热熔胶直接烫上的,但估计时间长不结实,准备穿几条螺丝直接在里面拽死

网友:
天行者最大是 9寸桨 用9寸的APC桨  马达KV  1200最好   1000---1400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速桨我也有,不过买的马达没有1100KV的了,1880KV的上快速桨估计负载大了设备受不了,请问兄弟马达底座是怎么按上的?我是用热熔胶直接烫上的,但估计时间长不结实,准备穿几条螺丝直接在里面拽死
用热熔胶肯定不行。我的翼龙电机座是用AB粘的,前几天就是因为电机在空中脱落而将机翼打断,最后进入螺旋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