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接上6200接收后 6200不停闪烁 但直机各通道正常 是 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20):
JR接上6200接收后 6200不停闪烁 但直机各通道正常 是 什么意思?

网友:
要关了控重新再来(指示灯不能闪)~不然要失控的~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找到原因了  开控后马上接直机电源 6200就是长亮的状态 如果直机中途断过电源 又接上 而控一直保持开启的状态的话 接上电后 6200就会闪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找到原因了  开控后马上接直机电源 6200就是长亮的状态 如果直机中途断过电源 又接上 而控一直保持开启的状态的话 接上电后 6200就会闪烁了

就是这样的,这样是提醒你接收机曾今断过电~~

重新关发射机,重复一遍正常的开机流程就可以了~~

网友:
真的假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这样是提醒你接收机曾今断过电~~

重新关发射机,重复一遍正常的开机流程就可以了~~

完全正確 !

网友:
曾经有专家指点过,JR 的2.4g接收机一定要常亮才是稳定状态。

网友:
没事,我的AR6100  天天闪啊闪的,从来没失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