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下电脑机箱电源可以当充电器电源吗?

楼主(2010-06-20):
弱弱问下电脑机箱电源可以当
充电器
电源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把线引出线来

网友:
可以,如果单独使用的话,用个铜丝短路那一把线的绿线与黑线就可以启动电源,插头的黄线和黑线是12V,红黑是5V!~

网友B:
这主题问过一百多遍了。

网友C:
V数相对就OK

网友D:
不懂就问 别怕! 有些人出娘胎就会了!!

网友E:
可以, 好用的很, 加個表頭, 爽度加倍
這是地上不小心踢到的 350W, 12V 輸出約 165W, 換算有 13.5A, 大約可 3C 同時充兩個 3S / 2200mah LiPo
這個就更爽了, 12V 可以輸出 50A, 用來充 6S / 5000mah 的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