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的遥控怎么样

楼主(2010-06-20):
想入一个控。在天6 2.4G和艾特6通2.4G之间徘徊。各位老大能不能帮忙出个主意?!谢了

网友A:
那就天6吧。

网友B:
艾特2.4没接触过..., 传统的500米没问题....

网友:
WK-2801或者DSX7 一次到位不折腾!~

网友C:
不用纠结,FUTABA,JR两个选择

楼主:
看来艾特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