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被言中今天空中螺旋了

楼主(2010-06-20):
今天傍晚的飞行视频截图,飞的好好的突然就失速螺旋了,疑似被画面中的物体干扰~

网友A:
不能加速改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加速改出么?

当时推油门拉杆反舵都不怎么有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了??

机头小炸一下~离地10几米才拉起来,当时高度200多

楼主:
完全对FF9太自信了,平常是不往那个方向飞的,今天不知怎的就鬼使神差的直奔过去,没想到就中招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机有旦夕起落~

楼主:
视频过程中居然有十几秒的黑屏,图传接收机电源线被脚踩到脱落,小汗一下~

网友:
 被发电厂干扰了喵?

网友C:
呵呵灞桥的这个电厂确实让人头痛哦!呵呵

网友:
前天我也刚遭遇一次螺旋,当时正在巡航高度200米,油门速度都正常,突然来了一个螺旋,我马上改出。可是改出没2秒,又进入了,再也改不出来,天行者以60-70的俯角快速旋转直插下方长满树的山头。后来拾回来,场境是机身垂直插入權木纵中,机翼留在高高的树尖。摄像头连云台找不到了。其它还好,没有再多的损失。当然用于固定机翼的8根橡皮筋不见了,不知是断了还是飞走了,当时有200米开外的我听到飞机炸机多大的声听,可能就是橡皮筋发出的。

网友:
原来螺旋不是失速引起的

我确信当时飞机完全不可能失速,所以拾回飞机后肯定要找原因。经查,是供电部分出了问题。我的天行者主电源独立,独眼龙、图传与遥控接收共用另一组电源。就是这另一组电源出了问题,当时用的是三只小容量的2S电并联,该次为该组电的第二次起飞,第一次起飞是在另外一个场。起飞前没再做检查,因为飞机外有电源开关,一打开有电就正常起飞。但没想到在起飞前3只小电池中有两只接头脱离,实际上只有一个550mah的小电供电。结果空中供电不足,方向舵打到底,引发了这个螺旋事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时推油门拉杆反舵都不怎么有反应了~

跟我以前炸机很相似哎,打舵几乎没反应,进入螺旋后如何尽快出来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灞桥的这个电厂确实让人头痛哦!呵呵

是啊,两公里外就是宽阔的河面,掉河里就要提控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以前炸机很相似哎,打舵几乎没反应,进入螺旋后如何尽快出来真是个问题。

200多米高也就10秒左右时间反应,在低就很难改出了~

网友:
我总觉得楼主所遇到的不一定是螺旋,一般模型飞机的失速性能都很好,很易退出螺旋的。退不出基本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某些舵面被固定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而且操作遥控器无法改变角度。osd系统失灵处于非正常状态、遥控接收机处于非正常状态、舵机齿轮出现断裂卡死、供电电路出故障欠压使有关电路重新启动、舵面绞链松脱等等原因,可有可能引起这一问题,进入类似“螺旋”状态。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的陀螺仪控制尾巴!如果是那就绝对是干扰!我们上次在那里炸了不少直升机,都是空中不锁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的陀螺仪控制尾巴!如果是那就绝对是干扰!我们上次在那里炸了不少直升机,都是空中不锁尾呵呵

原来是这样,还好没有用陀螺~

网友:
有空来渭南玩哦!呵呵!一起找个大点的地方去!

网友:
天茫什么时候有时间到西安来飞啊

楼主:
还是西安好啊,欢迎来这边呵呵~

网友E:
不错了,要是掉到那个大烟筒里你就回不了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