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电源接两个平衡充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06-21):
开关电源是12V 1500毫安的,估计有虚标,顶多1000毫安。 多焊个输出头插到两个平衡充上,平衡充一个是额定500毫安充电,一个是额定800毫安充电,这么算来开关电源的功率肯定不够,那么这么接的话有什么后果?

1、开关电源满负荷工作,电流平均分配给两个平衡充用,平衡充吃不饱,后果仅是充电速度变慢而已。(其实这个正是我想要的,我的2S电池才800毫安时,充电电流低点对电池有好处。)

2、接上后开关电源就烧毁。
3、其他后果

网友:
电源满载运行,很有可能烧毁的,或者过载自动就保护了!~

网友:
你可以用放电的方法实测一下。

楼主:
顶一下~ 高手如云的宝地,求解!

网友:
试下就知道了,这种小电源一般是保护掉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 你去找一个12V 10A的电源 接几个平衡充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