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我的伟舜WMD45加变频器

楼主(2010-06-21):
机器刚到家,但是没有3相380V,想用2相220V输入,3相380V的变频器做电源,有这样的变频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矢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说矢量变频器低速性能好,在淘宝定了一个,730保修1年,但是到现在也不知道矢量变频器为什么称矢量,和普通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哦,对了,买变频找小精灵,货实惠,人也实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Y型改成角型,功率基本不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正在考虑加固,这个架子是日本的,东西放上去也没看到多少变形,但是还是担心.

网友:
楼主啊,不是不提醒你哦,你这个架子,就算是实心的,都承受不了这么重的机器,更何况还方管,如果还打了安装孔,这个是个致命伤,已经严重危及你的生命安全了,而且就这破架子,铣床一开不晃吗?晃来晃去的也没精度啊,为了你操机的乐趣和人生安全,赶紧赶紧换个架子吧。

楼主:
在淘宝看了一单相220V输入,3相220V输出的矢量变频器,问了卖家说用在3相380V(三角形接法),功率会减少30-40%是这样吗?没用过不了解,有经验的给说说.

网友:
第一步:检查电机是否是星型接法,如果是角型接法 就改不成单相变频控制了
2:将星型接法改成角型接法
3:买一个单相变频器
4 :按照图接好
5:设置参数
呵呵 你的有点电气基础

网友:
还有 拆到变频器没有说明书的 找我

网友:
哈哈 让个变频器 愁着了
想找便宜好用的 给我留言就是
建议到 工厂里面拆  多的是

楼主:
各位献计献策,在此谢过,正在选购中,有多余的价格合理扔一块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45是钻铣床  钻和铣 是2个矛盾的东西          数控加工中心 和卧洗也是2个路线 加工范围加工很大     卧洗加工出来的东西 未必数控加工中心能加工      虽然我把7045的方立柱改装过 加强刚性  但是加工钢件 ...

是的,加工钢件,吃刀量大一些时,确实会有些抖动  。不过已经比小JJ要好多啦!

网友:
变频器是可以运行在低速(低频)下的,前提是变频器为矢量型,如西门子的MM440系列,施来德的ATV71系列,富士的G11系列都是高性能矢量型的变频器,都能在低速(低频)开环下输出高扭矩,在1HZ时,能输出不低于150%的额定转矩。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1.5KW,新机价格在2000元左右。国产新的大约是800元左右。

网友:
楼主误解了,不是单相220进,三相380出,这样的变频器起码我是没接触到,而是单相220进,三相220出,把电机改成三角接法的就行了。

网友:
用变频器嘛肯定舒服,起码要舍得花这个钱。
最简单就是改单相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肉包子是玩公鸡的,不满意这个半公鸡,象我们25V纯家鸡更没法玩了

说真心话    大机有大的好 小的有小的妙   如果做一个航模配件 用大机会发现很累  很不经济    我只是针对改的数控说实话而已      用45 做C12 不锈钢等材料  那个刀断的我心都碎了!~@!

网友E:
肉包子是玩公鸡的,不满意这个半公鸡,象我们25V纯家鸡更没法玩了

都知道公鸡好,可大多玩家没地方没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肉包子”口气好大啊!不过你有更好的卧铣,有了比较,可能就不中意这个45了。
若我有精密数控加工中心,也许也对卧铣也不看在眼里了!

    7045是钻铣床  钻和铣 是2个矛盾的东西          数控加工中心 和卧洗也是2个路线 加工范围加工很大     卧洗加工出来的东西 未必数控加工中心能加工      虽然我把7045的方立柱改装过 加强刚性  但是加工钢件的东西 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