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仪设定后JJ自动往前飞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06-21):
平衡仪设定后JJ自动往前飞是不是斜盘设置太靠前呢?

网友A:
不懂,支持一下!

网友B:
用控上面的微调调整一下吧。我那个是往后飞。估计重心有点偏,是用微调修正以后就钉在原地不动了
现在已经敢在2X2大小的地方悬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