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天行者也曾螺旋,原因有没有与我的类似?

楼主(2010-06-21):
   之前在坛里看过模友天行者进入螺旋的情况,但我飞了很久,觉得天行者的失速情况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很难进入螺旋状态,就是进入也很容易改出。

    但是就在前二天,我也刚遭遇一次螺旋,当时正在巡航高度200米,油门速度都正常,水平距离不跳过300米,正处在一个小山顶的上空。突然来了一个螺旋,我马上改出。可是改出没2秒,又进入了,再也改不出来,天行者以60-70的俯角快速旋转直插下方长满树的山头。后来拾回来,场境是机身垂直插入權木纵中,机翼留在高高的树尖。摄像头连云台找不到了。其它还好,没有再多的损失。当然用于固定机翼的8根橡皮筋不见了,不知是断了还是飞走了,当时有200米开外的我听到飞机炸机多大的声听,可能就是橡皮筋发出的。

    我确信当时飞机完全不可能失速,所以拾回飞机后肯定要查找原因。经实验证实,是供电部分出了问题。
    我的天行者主电源独立供电,独眼龙、图传与遥控接收机是共用另一组电源,与动力电完全分开,就是这另一组电源出了问题。当时用的是3只小容量的2S电并联,该次起飞为该组电的第二次起飞,第一次起飞是在另外一个飞场(就是差点掉入海里的那一次飞行,不到十分钟时间,见贴http://cdn.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8815)。因为那次飞行时间短,相信电量应该足够,所以起飞前没再做检查,飞机外有电源开关,一打开有电就正常起飞。

    没想到起飞不到十分钟,就发生了前面所说的螺旋事故,损失虽然比预想的少,但也有三百多啊。
    这次到第二个飞场,本不想飞的,但朋友多次劝飞,也不扫兴。就拿了天行者和遥控器,地面站的那一套嫌麻烦,就惰得搬,所以也没有显示监视,所以控制部分供电不足根本没有感觉。

     这部分供电三路,一路直供osd主板,另一路由升压电路供图传,再有一路经降压开关电源给接收机供5v电。

     拾回飞机后,我再次打开飞机外面的电源开关,开始反应正常,但没过几秒钟,方向舵摆动两下,最后向一侧到底,再也不动了,遥控器控制不起作用,难怪当时只能眼睁睁看着飞机快速旋转下坠。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打开机仓一看,原来给控制部分供电的3只小电池中有两只接头脱离,实际上只有一个550mah的小锂电给这一部分供电。我用电量表一测,一个s电压正常,3.85伏,另一个s电压却只有1.9伏,完全是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结论:控制部分空中供电不足,导致方向舵打到底,引发了这个螺旋事故。
    是哪一个让方向舵打到底呢?——是接收机,天地飞2.4G 9T 接收机。因为当时独眼龙控制的是副翼通道,方向舵是由遥控接收机直接控制的。

    报告完毕,希望对您有点参考价值。

     这次事故教训可以总结出来好几条,太晚了,就等各位帮我总结一下。

网友:
深受启示,看来还是和动力公用电池比较稳妥啊,焊接功夫也要做好

网友:
还好咱焊接的所有线头都认真检查过的喵~另外OSD也应该同时显示控制电压和动力电压啊喵?

网友A:
不要总以为是设备问题,飞临山顶的时候,迎风面会有上升气流,背风面是下沉气流,并且大部分时候是侧风,所以楼主被下沉气流压进螺旋失速的可能比较大

我以前在两座小山包的地方飞像真雅克3,离山大约300米左右,山高则不过几十米,我飞机在上风位,平行两山连线飞行,但是每次在两个山包的凹处,飞机总要侧翻一点,当时以为是跳舵,往返几次后才确认是小山压缩气流,在山坳处形成比较强的气流。

再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拿飞翼穿球门,飞越看台的时候,有一次,直接从3m左右高度平拍到地面上,时间1S不到。也是气流的原因

所以FPV飞行的时候,最好再修一点飞行知识,避免进入螺旋。
FPV飞行中,最危险的不是设备出错,而是变化多端的气流
设备只要没炸过其实很少在空中出错的

网友:
感谢楼上的分析!以后看来还得多注意气流滴变换呢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总以为是设备问题,飞临山顶的时候,迎风面会有上升气流,背风面是下沉气流,并且大部分时候是侧风,所以楼主被下沉气流压进螺旋失速的可能比较大

我以前在两座小山包的地方飞像真雅克3,离山大约300米左右, ...

谢谢上将指教。夏季的气流确实也不可小视,应该注意。
不过这次螺旋确不是气流造成,按这里的地形分析,山坡前后形成上升气流或下降气流是有可能的,但不至于形成旋转气流。可是当时飞机明显不是受下降气流的影响,所在位置可能受到影响的是上升气流,况且当时风特别的平静,空中基本没有风。
后来的试验也证实,电池久压造成方向舵各一侧打到底,遥控操作失灵。

网友:
板凳兄给我推荐个学习气流的链接,谢谢

网友:
在螺旋中学习反螺旋

楼主:
失速螺旋与急盘旋下降有本质上的区别

事实我遭遇的事故严格上说并非螺旋,而是急盘旋下降。
   通常所说的螺旋是指失速螺旋,飞机速度小,达到失速迎角,舵面效应极差,并出现反操纵现象,飞机以很小的空速,带着大坡度及俯角急速下降高度。下降过程中,飞机同时绕三个轴滾转,下降的轨迹及形态比较复杂,看上去就象是随风翻转飘落的一片树叶。
   而急盘旋下降则不同,此时飞机的空速还较大,远未达到失速速度,飞机以大坡度大的俯冲角,以很小的半径盘旋下降,下降过程轨变很有规律,基本上不绕飞机的纵轴滾转,大坡度但坡度基本不变,飞机主要绕立轴及横轴滾转。

网友:
加强在大风天的飞行练习可以有效克服气流影响~

楼主:
失速螺旋与急盘旋下降改出方法也不同。

失速螺旋的改出可以比较简,一般只要松开操纵,加点油门,等飞机增速柔和拉杆就可以了。因为螺旋的进入一般是因为空油门或小油门,拉杆过度而引起的。

急盘旋下降的改出方法与螺旋改出不同,首先应该先收小或收完油门减速,然后反杆(副翼)改平坡度,让飞机退出盘旋状态,进入直线俯冲状态,最后再拉杆退出俯冲,进入平飞。

改出急盘旋下降最容易出现的错误是急拉杆,很多人看飞机下降那么快,第一反应就是拉杆想让其不再下降,谁知这是个最严重的错误,这时飞机不但不停止盘旋下降,而且是加大坡度,更急速俯冲。我想多数初学飞模型的模友都做过这事,不过也不一定都去问个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