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EPO塞斯纳182电改油

楼主(2010-06-21):
之前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3562&extra=page%3D1

现在的塞斯纳,三叶28AII,磨合10x6浆,240ml油箱,自兑油80%+20%,磨合了一箱油200ml,手刨两下就启动,怠速算稳定。其他的抽空继续改

网友:
油会腐蚀泡沫吗

网友:
机头固定没有生根到机身大梁上,容易甩脱

网友:
浆有点大了。

网友A:
有点担心防火墙的强度,另外排气管和泡沫挨得那么近不怕被融化吗?

网友:
我看费劲

网友:
防火墙强度不够,泡沫怕甲醇,表层刷环氧加固,机翼强度也要考虑。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爽飞爽炸的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和建议,记得以前有个帖子说到epo不怕甲醇,所以才改了这个机机,这下看来需要做的事情就多了。

网友:
28发动机建议9.5 X 6螺旋桨会比较刚好。
防火墙连接机身需再用骨架延长,否则发动机的扭力、震动是比电机还要大很多。
舵机固定需用木头座上螺丝、副翼改双拉、升降舵改金属或较大扭力舵机,否则就别使用电机用的小舵机,还有五金、舵角、塑料配件也须通通改成油机配件,缺一不可,否则就可能空中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担心防火墙的强度,另外排气管和泡沫挨得那么近不怕被融化吗?

相同的担心

楼主:
条件原因,本地没有做模型的桐木轻木等材料,只有利用手里的材料想办法,用450大浆来加固,割了一块做防火板的木板,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好像不是桐木,厚度有10mm,框架用2mm的胶木板,热熔胶固定。
这样强化之前是利用本省的塑料防火墙前后夹2mm胶木板和热熔胶加强的,磨车时没发现什么问题。现在这样加强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现在的裸机(翅膀+机身)重量为1070g,不足之处请魔友们继续指出。

1、发动机的排气管和机身有空隙,再加上风冷散热,应该上不会热溶化机身
2、我用泡沫泡在甲醇里两天了,没看到有溶化腐蚀现象。(难道是慢性的,时间久了导致epo的自身强下降?)

网友:
强度应该差不多够了,期待早日试飞!

楼主:
不断完善中,为了不另配平衡块来保持机身的重心,把方向舵机和升降舵机从机身肚子改到机尾了,舵面控制也变得更直接了,基本上重心适中。
这样就考虑起落架的问题了,原前3点的转向需要单独安装一个舵机,不太想这样做。估计会改成后3点(前两个轮子用70mm以上的大轮子,适合暴力降落)或者用靶机那种滑撬式起落架。

网友B:
这么大的桨,不知道你桨转还是机身转!

网友C:
请问lz,发动机震动大吗?

网友D:
震动不算大,最近没时间弄。现在磨合用的1060浆,等过段时间磨合完了会上标准浆。

网友A:
还没飞哪?

网友E:
请问 发动机架 什么材料做的 哪能搞到

网友F(2010-11-05):
wait and wait, I have 1.4 sai si na 2.

网友G:
原帖由
北方孤狼
于 2010-6-21 09:11 发表
有点担心防火墙的强度,另外排气管和泡沫挨得那么近不怕被融化吗?
同问

网友F:
飞机上天了吗?
还活着吗?

网友H:
此机油改电没必要用28AII,过于强劲了,哈哈。我们这里用AP15改的就很好,飞行非常稳定,

网友D:
已经飞过了,这个飞机加强后起飞重量差不多2公斤左右了,说实话 28级的发动机还真不适合我,拉力小了,起飞累,要爽飞估计还是要52级的。
另,发动机架taobao买的成品。防火墙的强度不用担心,是绝对没问题的,就是上52级我也不担心。排气管是挨得很近,但是EPO也不是吃素的啊,没问题的。

网友I:
最爱电改油,顶LZ一个,以前有两个朋友用EPO的1.3M的塞斯那(沧浪仿京商的那种)用15级发动机飞过,非常好,1.4M的我觉得原来就是电池耗不起...油机吸引我的一点就是飞行成本低(用便宜素油的...)还有不用准备一大堆电池,飞前不用冲,飞完没用光不需要放电
EPO的耐高温的,排气管那点温度无所谓的...我觉得,到52级,用标准塑胶齿舵机都没问题,比如3001或辉盛的5010,感觉不错,手上有好几台32的发动机,准备也搞一台玩,多谢楼主分享,另外LZ手工不错,机头那看上去改的很干净,羡慕下

网友J:
油会慢慢腐蚀机身,飞完一定擦干净,以前朋友有架也是电改油,后来发动机坐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K(2012-07-23):
油不会腐蚀泡沫吗?

网友L:
标题
油机有很多问题的,震动,腐蚀,都是大问题,也许现阶段看不到,飞久了就会发现,我的都是上环氧,增加不到多少重量,泡沫机在怎样强度也不能和木机比,飞几个起落一定要彻底的检查,建议LZ注意。

网友M:
回复 网友N:
没有这么可怕吧,

网友M:
回复 网友D:
为何不自己做个空机呢?用EPP做机翼,三合板加碳素杆,加KT板做机身,挻好飞的,也省钱,憧机也不怕,21级发动机飞得也不错

网友O:
楼主的机器请放心飞,只要不大炸,这机器比轻木的耐折腾,就是动作反应不如轻木的好,前面我改过1.6米的,最后因内油管断了没检查出来,空中拉筋斗没拉起来死了,再说一下,这机器可在雨中飞,可以说epo风雨无阻啊

网友C:
不喜欢把泡沫弄得油乎乎的感觉

网友D:
改好了后就已经飞了哦,速度比一般练习机快一点,主要是机身加强得有点离谱了,哈哈。随着我的25练习机上个月英勇炸机了,考虑再入手这架1.4的epo再改油机,轻量化发展。

网友P:
只是好奇 EPO的机身可以承受的住油动么 长时间发动机会松脱么。。。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油动发热会不会让EPO灰飞烟灭啊。。

网友Q(2012-10-03):
确实改的不错

网友R(2012-11-04):
改的不错,强度应该够了!

网友S:
油机主要会腐蚀热熔胶,注意发动机架掉下来就可以飞

网友T:
再接再厉的看看!

网友U:
自兑油80%+20%,磨合了一箱油200ml,。。。。。。。。。你磨车都用4:1的素油吗?飞行用几比几的啊?

网友V:
28级的近似于2217电机功率,差不多就能飞,还改什么,飞完了根据情况逐步改进

网友V:
我看楼主弄的已经够结实了

网友V:
再负重没必要,机机越轻越好飞

网友W:
不错..有创意值得学习

网友X:
引用 网友V:
再负重没必要,机机越轻越好飞
轻机怕风,有合适的翼载荷才有飞机味。

网友Y(2012-12-27):
可以拍下防火墙怎么加固的吗?我也想改,我的防火墙炸坏的了,要加强了才能装油机。

网友Z:
热熔胶固定!不怕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