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开关电源和平衡充都做成密封式的?

楼主(2010-06-21):
以前的变压器电源外壳上都有开散热孔,可以很好的降低电源的温度,而现在的开关电源却都是全密封的,还有0851一类的平衡充,一个散热孔都没有,热量里头在闷烧,摸上去整个的发烫! 这么设计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大点的开关电源满身都是眼的,你说的是适配器吧?虽说也算是一个小的开关电源,不过功率小,发热量也小,做成全密封的可以节约成本,防尘等  0851身上有散热孔的呀!不过有很多魔友都会给它装上风扇加强散热

网友:
不加散热风扇是为了省成本,同时全密封式的,提搞了安全防护等级。

网友:
LZ没有好好领会什么叫中 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社 会!

如果商品都做得太完美了,那用户基本上就一劳永逸了,厂商的后续市场或商机就没那么足了。

网友:
我在使用的傻瓜式平衡充电器。

由于我是个健忘的人,电池插到充电器上后经常忘记了,不是把电池充爆,就是把充电器损坏,自从使用了这个傻瓜式充电器后,一切都好好地, 忘记了也没有关系,绝不会过充电!很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