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6-21):
260飞起来。总是往一边斜,这是咋回事

网友A:
单桨的飞机 起飞的时候 总是左偏的 这个是正常的 如果你是新手 控制不好的话 建议飞210A的 最新的312A也不错 都是双桨的

网友B:
道理很简单: 尾桨向右吹,而JJ却不见往左边跑,总要有个原因吧。

网友C:
单旋翼设计的通病,习惯了稍微打下舵就修正了。
或者直接猛推油把它迅速升到一个高度,也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D:
调整微调,还有舵机连杆.调得好的话可以象拉玛机一样垂直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