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pro 问题

楼主(2010-06-21):
前几天买了套飞越450pro,第一次安装pro,轴传版,很是个激动呀。包装很简洁,也很整齐。发现几个问题:
1、螺丝很差,容易花,用的亚托内六角,飞越的内六角更不行,建议直接换成M2.5的普通内六角,不用球头的。
2、主轴是通过垫片调整的,直接换掉,换成V2的调整方式。
3、轴传前面伞齿间隙太大,容易扫齿。加垫圈调整。
4、尾推间隙大,还有点卡,我是换成了GL450C上的金属双推
5、脚架没有天线管孔,虽说2.4G很流行,但非2.4G的设备也很多,直接换了。
以上是小弟安装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还希望各位轻点拍哈

网友:
用过飞越的450,质量太差

网友:
飞越运气好还是怎么滴,有问题都没有人来顶

网友:
我用的飞跃450PRO皮带版,更差。螺丝已经花了,要换12.9级的螺丝

网友:
我收了个没飞过的飞越450pro,感觉还不错,对比lz飞机:

1、螺丝的确差,要温柔,不行赶紧换,不过我也磨过yt螺丝成一字螺丝的经验,飞越螺丝更好磨

2、主轴还是用pro配套的好,螺距好调节。

3、前后伞齿没有间隙,但是感觉不够顺滑,多飞飞稍好点,以后磨坏了直接换yt。不指望炸坏了,我飞yt450pro炸坏几十个舵机,还没有换过伞齿。

4、尾推间隙太大,不顺滑,虚位严重,没办法,飞之前检查。尾推尽量调整了,为轴,我看必须换掉,还有铜套,好像不能拆,心头大患。

5、不说了。

感觉比较好的地方:

1、侧板比yt的厚。

2、旋翼头除了十字盘,还是比较顺滑的。

3、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