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5不通电死舵....怎么回事儿...有人遇到过么

楼主(2010-06-21):
有两个5245不通电的情况下掰不动.是齿轮扫了还是外壳有问题...是不是最好不要使用金属的舵臂...

网友A:
我的能掰动!

网友B:
这个对5245貌似只正常的,我也有一个有时能掰动,有时不能。但掰动发现还是很顺的,飞行时很正常~~~

楼主:
我的也是一个能掰动,两个掰不动....但是....不通电了,想把大奖收起来都收不下来...方步到大桨...夹子上....

楼主:
回家拆开看看去,貌似是壳子坏了....

网友C:
肯定是壳子坏了,就是中间传动齿的轴顶到壳子的部分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