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HL3851-2大脚电池

楼主(2010-06-21):
如题,我想换个大点的
电池
,不知道这个车车放电流是多少,在万恶的淘宝上看了一家锂电池组装的,7.4V5200毫安放电流5A,不知道装在我这个车车上能玩多长时间,。说一下我车车电调和
电机
都是原车的。请问这7.4V5200毫安的锂电池装在我车车上能玩多长时间?还有就是这个车车的放电流是多少、?小弟在线等

网友A:
自己组2S2P A123吧,好用的。

网友B:
2s2P 电压不够吧?
那个HL的电池严重虚标 而且放电能力极其低下
建议ACE的镍氢电池
其实还可以上2s锂电
但是相应的对车的性能和电池特性的经验需要很多
所以我建议LZ还是先熟悉一下车子的性能
这个车虽然是铝合金底盘 但是转向杯 防撞架 还有很多其他的部件 比如说舵机大齿
都非常脆弱

楼主:
伺服器我换成13KG的金属齿轮的,钱防撞架自己DIY的2MM的铝制防撞架子,。至于前摆臂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一直没坏过。就是想知道一下啊装啥样的电池能暴力且时间长点。我实在不懂这些呵呵。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