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双浆时如何固定机身~~~~~~~~~~~~

楼主(2010-06-21):
今天调浆  一手抓住尾管一手推油  突然机身乱抖被尾浆打了手 6条口子 血淋淋的  大家调浆时都是怎么搞的

网友:
我的经验是:
1. 专门设定一个飞行模式用来调双桨(油门为从0增长,螺距全为0)
2. 先用螺距尺把一个桨螺距调为0,然后把飞机放到地上(胆子大的话把飞机拿手上)推油,通过调试另一只桨来使得飞机“双桨”现象不断减小直到消失。

这样调的话,飞机无论是正飞还是倒飞都没有双桨现象,正负螺距比较均衡。

网友:
做一个可以固定飞机,自身重量很重的架子,可以用方凳来进行改装

网友:
又是一个胆大的!
我几乎从来没有调过双桨,即使调也是把JJ悬停在一定高度目视,落地后再调,我可不想为了那一点双桨,拿手和眼睛开玩笑 ,事实上只要连杆的长度调的精确,桨质量过得去的话,双桨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偶尔有一点也可以忍受

网友:
  安全第一

楼主:
真的怕了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怕了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飞起来,远一点看呀!
就算要射也有点距离嘛!

楼主:
不调浆就飞  不是很恐怖吗?  能飞吗?

网友:
  又来一个射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0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调浆  一手抓住尾管一手推油  突然机身乱抖被尾浆打了手 6条口子 血淋淋的  大家调浆时都是怎么搞的

怪你不用yt电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