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60A冒烟了。。

楼主(2010-06-21):
我的260A自己飞没事的,不小心给朋友抢过去,然后油门打满,飞到天花板上,然后掉下来,现在左右陀机没反映,发现冒烟的部分是后面的6个脚的零件,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LZ文字实在难懂
建议不要瞎折腾了,寄回厂修吧。

网友:
楼上正解!主版坏!

网友:
应该是mos管烧了,说不定电机也完了

网友:
这种朋友,支持断交,同时追债
让Y赔!

网友:
是一组MOS桥烧了

是一组MOS桥烧了

网友:
寄回厂修   或者自己买块主板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主板冒烟

一块主板100多块   自己换就了

260的主板

260的主板

网友:
玩飞机只能自己玩,上次我玩大机,有个小孩跑过来动我的控,一开始他动了几下舵,我就没在意,没想到他又一下子把油门推到顶,炸机倒没关系,关键大桨差点看到我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