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钻孔,马机安装座钻孔,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0-06-21):
RT,都是铁的,我想在上面重新打几个螺丝眼,请问应该用什么工具?还有打磨
电机
轴有没有比较实惠的小电磨,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淘宝网上买了个120元的电磨,轴偏心的很厉害,钻头基本上没办法用。一分钱一分货啊,别光图便宜。

网友B:
手电钻啊

网友C:
便宜就手电钻啊,除了要求的同心度问题,别的都可以。便宜啊60米一个
要再好点就台钻了200米
要再再好点,买现成的吧。台钻一年也用不了几次,手电钻用处多点,居家必备啊

网友D(2010-08-27):
手电钻用处多点

网友E:
上分度頭 鑽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