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6S机身晃动的问题

楼主(2010-06-21):
我的4#6S炸机后,主轴在旋转的时候有点晃动,机身抖动,昨天换了新的主轴,试飞的时候发现飞机存在以下问题。请大家指点:
1。起飞的时候机身乱晃,前后左右的晃动(不是飘移),但是随着油门的加大,这种现象就基本消失了,请指点一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控制左右侧飞的舵机往右侧飞的时候比往左侧飞的时候行程大得多,导致现在往左侧飞的反映很慢,我调整了几次都没办法,是不是舵机坏了?
3。尾传动轴两头的齿轮相当脆弱,刚换一个新的,飞了几次,没炸机居然就断了齿。
另外我现在飞4#6S可以三面悬停了,我能飞4G6S吗?飞4G6S会不会飞不稳,甚至飞不起来?

网友:
1、起飞的时候有点晃是正常现象,估计是大桨没甩开,我的也有这个现象,飞的时候不晃就得了。
2、重新调一下十字盘,应该是十字盘不平,脱控的时候往一边飞不?
3、没觉得,就是桨脆,已经换了三副了faint
4、估计够呛

网友:
4G6S是三轴陀螺仪,应该会比较好飞,无非多练练就是了。

不过提醒你一句:4G6S的大奖及其脆弱,最好装段练习架,等悬停没问题了再拆掉。

一副大讲19,一个练习架20,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看看舵机有没有抖动?用手拿住JJ,推油门观察舵机。我的4#6尾舵机就曾经抖舵,导致JJ晃动。抖舵是华科尔的通病。我遇到过多次,当年的4#3就是抖舵。

网友:
大桨螺丝不要太紧,稍用力即能拨动,又不会自己随重力移动为宜
尾伞齿是轴传机的易损件,降落稍微暴力一点都可能会挂,尾桨扫到东西也会留暗伤
4G6S和4#6S不是一个级别的JJ,不是指大小上,而是指结构上,新手慎入,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
还是4#6bell好玩

网友:
1、90%的可能是双桨现象 90%的可能性应该是头架组件歪了导致的 油门加大后 会稍好点的
2、将微调居中后 调整一下舵机连杆长度试试!应该可以解决的
3、没办法 确实齿轮脆弱 一般是尾前齿轮容易出问题,跟个人操作也有关系的,磨损也比较严重!
4、6楼正解

网友:
3、没炸机,但是下落到地面力度较重,也会造成那个脆弱的伞齿扫掉!

网友:
球头松了吧,用打火机燎一下应该就好了,要是还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怎么这么巧,今天我的4#6BELL也出现LZ所说的症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