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直升机用发动机简单设定术(摘自日本遥控技术杂志)

楼主(2010-06-21):
必要的是三步合一的燃料调整
双油针汽化器的优点是,在其结构上把怠速,悬停和上空飞行三种状态的调整合而为一。
作为新型直升机用的发动机,是以飞行者可以进行理想的油针设定为目标而开发的,将双油针汽化器作为标准配置。

双油针汽化器的构造
现在对OS直升机用发动机所采用的双油针汽化器的构造作一个简单说明。
MAX-55HZ HYPER上装备了40L汽化器,这是OS首创的双油针型的汽化器。燃料流量的调整从主油针,中速油针及怠速调整螺丝钉三方面进行。
从燃料箱供给的燃料由主油针决定其绝对流量。中速油针和怠速调整螺丝钉的设置可以对主油针产生影响,使其有所变化。
风门摇臂和控制发动机的舵机相链接,对风门进行操作时,汽化器的转芯转动,使空气流入量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怠速调整阀也转动,随之对燃料流量也进行了调整。
怠速调整阀的构造和单油针型的汽化器相同,只是怠速调整阀外侧的安装位置有所变化,是一种可以对怠速稍微提速的转速域内对燃料流量进行微调的构造。
并且,在此前的燃料调整由中速油针进行,流路是怠速调整阀在中速域转动位置时处于常开状态的构造。中速油针可以调整的范围,顾名思义就是发动机转速的中速域。

双油针的调整方法
那么,说明一下双油针型发动机的油针和怠速调整阀的具体调整步骤。
双油针型汽化器调整时最重要的是主油针控制向汽化器供给燃料的总流量,因此首先要完成主油针的调整。前面说到,是一种主油针会受中速油针,怠速调整螺丝钉影响的构造,所以在全部调整前要首先决定主油针的位置,然后再进行后两个的调整。
主油针的调整影响燃料的流量,而中速域油针及怠速调整螺丝钉只是对不同转速域的燃料进行调整,其效果是相互独立的,随后将它们调整得与其转速域相符合就设定好了。
因此,作为调整步骤,建议按主油针,怠速调整螺钉,中速油针的顺序进行。
作为具体的调整顺序,暂定为从直升机的飞行开始,决定主油针的位置。
首先是用上空飞行来决定主油针,其后以此为基准,决定怠速调整,最后决定中速油针。
直升机在上空进行盘旋飞行时,有发动机功率下降感时,要旋紧主油针。开大风门而感到发动机功率下降,表示送入发动机里面的燃料过多,可以认为燃料本身变成了发动机转动的阻力。
相反,在上空飞行时,发动机发出卡啦卡啦的干涩金属声音时,可以认为燃料过于稀薄。如果在燃料稀薄状态下继续飞行,由于气缸中混合气不充分,燃料中作为润滑剂的油料不足,就会发出金属声音,严重时会损坏发动机,要特别加以注意。
在双油针型中,调整怠速螺钉来适应怠速的工作状态,调整中速油针来适应悬停飞行姿态。要点是调整得使其有平滑的响应。
这样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设定好,镟转变更燃料路径的风门转芯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变更燃料增加率。多数会发生打开中速油针混合气变浓的问题。
中速油针设定不好时,从离开地面到眼睛高度时的上升速度不好,诸位要按照自己直升机的动作和排气声音进行确认,谨慎地进行设定。
另一方面,在离开地面前的阶段,当单个滑橇还在地面上时,一定要检查低转速域的风门响应。在尚未离开地面时加减风门,如果机体敏感,将怠速调整螺钉旋开,相反,当操纵杆位置过于向上而发动机才加速时,要旋紧怠速调整螺钉。
要记住,这不仅仅是对双油针型的发动机,对于只有一个主油针和怠速调整螺钉的50级以下直升机发动机也是有效的调整方法。

双油针设定,入门者也不难
开始搞动力直升机的爱好者当调整的位置多时,会有一种“动力直升机太难搞”的印象。但是对于MAX-55H Z HYPER双油针汽化器,将中速油针固定在从全闭状态旋开一圈的位置,效果就很好。
这样调整和只有一个主油针的50SX-H HYPER相同,非常简单,就可以享受直升机飞行的乐趣了。
油针和怠速调整螺丝的调整要点

1. 主油针
主油针调整送入汽化器燃料的总流量。由于会受到中速油针与怠速调整螺钉的影响,调整的顺序是要在其它油针之前进行,这一点很重要。
2.怠速调整螺钉
怠速调整螺钉微调低转速域的流量,用主油针决定总流量后进行调整,可以使怠速运行稳定。
3.中速油针
中速油针的作用是在从怠速姿态打开风门,以及从悬停转为上空飞行的阶段,调整发动机在这个中速运转域的燃料。中速油针的调整要在主油针和怠速调整螺钉调整完成后进行。要调整得使风门在怠速位置直到转为上空飞行过程,发动机的响应平滑。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看的满头雾水

网友:
怠速油针一般不怎么调整,按上面说法,那是不是 新发动机,中速油针1圈  高速油针1.5圈开始。然后先磨合几箱油后调整高速油针,再调中速

网友:
这个只是翻译说明书吧,有没有像铁汉那样的经验文章~

网友:
声音

  既然很多地方都 提到声音的判断,那我觉得楼主应该吧,各种发动机状态的声音给录下来也便于让大家学习和理解。(我非常赞成听声音的调整方法)楼中辛苦了

网友(2010-07-22):
 以后再来

网友:
正好用得上。慢慢学习

网友:
按说明书上的调法不是很危险吗?中速1圈? 怎么感觉和我们现在认识到的调速方法正好向反啊?我要不都是先调好中速在调高速吗?不太敢试,有没有米人或者大师按上边的调一下让我们也明白明白呗,我是不敢啊~好贵的,还有用什么油也有关吧,COOLPOWER和COSMO吧 我怕是喝不起了啊~~~

网友(2011-03-31):
老帖了,看了N次了,也要再顶一下,对油痴来说还是很好的学习~!

网友A(2012-01-19):
好贴一定要支持一下!

网友B(2012-03-14):
只供参考

网友A:
好贴!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C(2012-11-29):
虽然是老贴, 但是写的太好了, 必须得顶一下

网友D:
这个还真不能简单说油针设定多少圈就是正确的,不同油品、不同气温和不同相对湿度情况都不一样,要感觉动力、油门反应、声音、烟的浓度,综合考虑,还真说不清楚。其实在一定范围大致差不多就行了,一开始稍微富一点安全些,摸透脾气了再细调,以不损坏发动机为前提,尽可能把动力发挥出来

网友E:
调发动机真的不是靠文字能解释清楚的

网友F(2022-08-01):
受教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G:
这个太受用了,非常感谢。比我翻译的英版说明书要更易理解。

网友H(2023-03-07):
原来2010年已经有OS 55HZ,真是经典的发动机,最近本地大佬割爱,喜获带OS 55 HZ发动机一台,并同时买了三个配套活塞环,在不拉缸的情况下使用可以有的玩了,

网友I(2023-04-19):
新手主要不会根据声音判断状态,理论的话倒是好找

网友J:
推油门就熄火要调哪根针?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推油门就熄火要调哪根针?

低速太副油,要调副油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低速太副油,要调副油针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