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有接受机和四合一分开的MINI电值吗?

楼主(2010-06-21):
实在不能忍受自配遥控的粗糙和手感~~

网友:
自己diy吧

网友A:
ESKY 目前我还没找到其他的,因为我也不喜欢原装控飞, 我都是用6EX 飞 LAMA ,飞004 飞 其他机 机 等等! 主要接受和 3合一 分开,可惜只有ESKY 。可惜ESKY 又不内销了

网友B:
四合一=接收+陀螺+混控+电调
理论上只要找到接收部分进行改动都可以实现
目前比较常见的技术是接收+三合一
ESKY有,还有不少厂家是可以分的,华科尔据我观察是二+二模式,没有独立板,以上!

网友A:
LS 还有什么厂的 3合一和 接受 可以分开 ??我好去飞 他们那 鸡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