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路子调机

楼主(2010-06-21):
个人调机以来的小心得,简单又实用的方法,对新手很有帮助,老鸟就飘过吧
1、零度螺距:把两只桨折成平行,桨尖叠在一起就是0度。
2、双桨 :右手把飞机按在桌上,启动飞机,左手拿毛笔(拿硬板纸也可以)蘸一点有颜色的螺丝胶从下往上靠近桨尖(注意:是从下往上,不可弄反)感觉碰到大桨就可以熄火了,等飞机停下看看哪只桨被做上记号了,简单安全。
3、震动 :大家都没讲到的是平衡翼没配平也会引起震动,办法就是调整平衡翼的长度。

网友:
请问3d出现双桨如何调整?

网友A:
LZ的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B:
第一条不可靠

网友C:
大油机你调调看,估计要砍死人的哇,不过小鸡鸡这样调也危险。。

楼主:
第一条绝对可靠,折大桨的目的是将螺距的差距扩大,如果这个办法都不可靠那么任何办法都是不可靠的。
第二条也不危险,虽然看上去危险,我把头都缩在桌子下面,笔从下往上走先碰到的是桨的后缘,所以安全,而且就算出问题,也就打飞一只毛笔而已。

网友D:
第一条的确不可靠,球头扣,混控臂,十字盘,斜盘,舵机联杆,到舵机,这一堆东西间的连接存在着太多沉余累积的虚位,对折起来也只是你刻意的对齐而已。没意义。

网友E:
严重同意第三条。

网友F:
第二条非常有创意,就是感觉悬了点……

网友G:
看了意义不大,还是喜欢老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