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报道

楼主(2010-06-21):
电机2205   1750KV
9克舵机3个
ESKY 6通接受
800毫安 7.4V锂电
8*6桨

网友:
  好飞吗?期待LZ的视频!
LZ再把动力装后面,做尾推的,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求教控制方法,看着不像混控啊,不过如果不用混控,那么升降舵怎么弄啊?如果用三角翼混控,那么你的方向舵接在哪个通道呢?如果接在方向通道上,那打副翼和升降的时候都会有影响啊!
不解,求释疑!

楼主:
是三角混控(1.2通道混控)
左翼1通道
右翼2通道
电调3通道
方向4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控制方法,看着不像混控啊,不过如果不用混控,那么升降舵怎么弄啊?如果用三角翼混控,那么你的方向舵接在哪个通道呢?如果接在方向通道上,那打副翼和升降的时候都会有影响啊!
不解,求释疑!

你从哪里看出来不是混控呢?就是升降和副翼混控 然后4通道一个控制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