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2.4G设备使用螺旋天线的?

楼主(2010-06-21):
不晓得效果如何?有没有人用过呀!发表一下见解!

网友:
 螺旋就是个样子  有必要吗 ?

网友:
那个应该叫法向模螺旋 轴向莫螺旋 天线 高增益 圆极化方式 个人觉得 FPV不太适合 指向性太强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我们这边有人用过,但是很快就放弃了

网友A:
增益越高辐射角度越小,指向性越强所以不适合FPV使用,我用6DB全向同等距离效果好于12D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益越高辐射角度越小,指向性越强所以不适合FPV使用,我用6DB全向同等距离效果好于12DB~

只能说明你的距离还是没有拉够 6DB  12个DB   相差6个DB  按照推算 相当与发射机功率增加  3倍还要多的功率 只能说 全向没有方向性不容易有盲区 不能说 等同于 12DB天线

网友:
用串联馈电式 或者用定向合路一样可以做到全向无盲区  所以何来的 增益越高辐射角度越小,指向性越强 这个不是绝对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明你的距离还是没有拉够 6DB  12个DB   相差6个DB  按照推算 相当与发射机功率增加  3倍还要多的功率 只能说 全向没有方向性不容易有盲区 不能说 等同于 12DB天线

12DB当然比6DB距离远很多,正是因为指向性强必须对准天线才有好的效果,对FPV来讲在6DB可以达到的信号范围内,用12DB没有任何优势,全向虽然没有水平盲区但一样有垂直盲区,把飞机飞到头顶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DB当然比6DB距离远很多,正是因为指向性强必须对准天线才有好的效果,对FPV来讲在6DB可以达到的信号范围内,用12DB没有任何优势,全向虽然没有水平盲区但一样有垂直盲区,把飞机飞到头顶上试试就知道了~

是啊全向天线也是水平全向 波瓣图出来是苹果样子的     我是咱西安的新手 不会飞飞机也就喜欢 FPV  对无线电略知1 2 准备入手FPV   什么都有 就是差载机 有机会在西安向你学习我QQ11301189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全向天线也是水平全向 波瓣图出来是苹果样子的     我是咱西安的新手 不会飞飞机也就喜欢 FPV  对无线电略知1 2 准备入手FPV   什么都有 就是差载机 有机会在西安向你学习我QQ113011895

彼此彼此,交流促进呵呵!呼号也是新的吧和BG9EP有联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彼此彼此,交流促进呵呵!呼号也是新的吧和BG9EP有联系吗~

呵呵大哥 EP我太熟悉了 我的呼号不早了 有4年了 吧 在 3位数里面还是 A字辈  不算新啊呵呵 现在3位已经出到C末尾马上到D了

楼主:
学习了!如果在400M里做UHF数字视频传输的话非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如果在400M里做UHF数字视频传输的话非法么?

409MHZ是免执照 段但是对发射功率要求500MW以内和带宽 有要求 天线要求不可拆卸 所以 也等于是不能用的    可怜啊 FPV 我用2.4G遥控设备 用1。2G发射 2.4G是 合法频段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