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电烙铁?

楼主(2010-06-21):
从没用过电烙铁,新买了一个电烙铁,焊T插,怎么都焊不上。太难用了!

网友:
瓦数不够

网友:
电烙铁初次使用时,首先应给电烙铁头挂锡,以便今后使用沾锡焊接。挂锡的方法很简单,通电之前,先用砂纸或小刀将烙铁头端面清理干净,通电以后,待烙铁头温度升到一定程度时,将焊锡放在烙铁头上溶化,使烙铁头端面挂上一层锡。挂锡后的烙铁头,随时都可以用来焊接。

用电烙铁焊接时,除了必须有焊锡条做焊料、直接用于焊接之外,还应该备有助焊剂。助焊剂顾名思义就是有助于焊接的,它可以清洁焊接物表面和清除溶锡中的杂质,提高焊接质量。常用的助焊剂有松香和焊锡膏(俗称焊油),其中松香时一种腐蚀性很小的天然树脂。焊锡条(又称焊锡丝)里就带有松香,故俗称松香芯焊锡条。焊锡膏也是一种很好的助焊剂,但是其腐蚀性比较强,本身又不是绝缘体,故不宜用于元件的焊接,大多用于面积较大的金属构件的焊接,使用量也不宜过多,焊接完成以后应使用酒精棉球将焊接部位擦干净,防止残留的焊锡膏腐蚀焊点和焊接件,影响产品的质量和寿命。

另外,使用电烙铁是属于强电操作,一定要注意安全用电。任何电烙铁都必须又三个接线端,其中两个与烙铁芯相接,用于连接220V交流电源,另一个与烙铁外壳相连是接地保护端子,用以连接地线,为了安全起见,使用前最好用万用表鉴别一下烙铁芯是否断线或者混线。一般20~30W的电烙铁的烙铁芯电阻为:1500~2500欧姆。

焊接是每个电子爱好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所以必须要下些功夫,好好练习。如何才能焊接好元器件那呢?简单的讲,应注意以下三点。

1.焊接前,应将元件的引线截去多余部分后挂锡。若元件表面被氧化不易挂锡,可以使用细砂纸或小刀将引线表面清理干净,用烙铁头沾适量松香芯焊锡给引线挂锡。如果还不能挂上锡,可将元件引线放在松香块上,再用烙铁头轻轻接触引线,同时转动引线,使引线表面都可以均匀挂锡。每根引线的挂锡时间不宜太长,一般以2~3秒为宜,以免烫坏元件内部,特别使给二极管、三极管引脚挂锡时,最好使用金属镊子夹住引线靠管壳的部分,借以传走一部分热量。另外,各种元件的引脚不要截得太短,否则既不利于散热,又不便于焊接。

2.焊接时,把挂好锡得元件引线置于待焊接位置,如印刷板得焊盘孔中或者各种接头、插座和开关得焊片小孔中,用沾有适量锡得烙铁头在焊接部位停留3秒钟左右,待电烙铁拿走后,焊接处形成一个光滑的焊点。为了保证焊接得质量,最好在焊接元件引线得位置事先也挂上锡。焊接时要确保引线位置不变动,否则极易产生虚焊。烙铁头停留得时间不宜过长,过长会烫坏元件,过短会因焊接溶化不充分而造成假焊。

3.焊接完后,要仔细观察焊点形状和外表。焊点应呈半球状且高度略小于半径,不应该太鼓或者太扁,外表应该光滑均匀,没有明显得气孔或凹陷,否则都容易造成虚焊或者假焊。在一个焊点同时焊接几个元件的引线时,更加要应该注意焊点的质量。

网友:
用大功率的。先在T插和线上分别涂些焊锡膏,在分别用焊锡涂上去,最后再把两个焊起来,就容易很多了

网友:
瓦数不够,有焊锡?,还要在T插上加热3秒在上锡,

网友:
T插确实有难度,找个帖子先学习一下

网友:
电烙铁初次使用时,首先应给电烙铁头挂锡,以便今后使用沾锡焊接。挂锡的方法很简单,通电之前,先用砂纸或小刀将烙铁头端面清理干净,通电以后,待烙铁头温度升到一定程度时,将焊锡放在烙铁头上溶化,使烙铁头端面挂上一层锡。挂锡后的烙铁头,随时都可以用来焊接。

……………………………………………………………………………………………………………………………………
这个是老式的电烙铁的使用方法啊  先在有好多是合金的烙铁头 不可以随意的去用砂纸处理烙铁头表面

买回的烙铁在加热后 马上上低温的焊锡 在焊接T头的时候也尽量选择低温的焊锡 这样能稍微好点

论坛里有好多的帖子是教怎么焊接T头的 我就不再说了 看看哪个方法适合你就去实验下吧

网友:
请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8252&page=1#pid4887100

网友:
看似玩具的东西,其实都是技术活,要秉持学习的风气和态度。随便拎一个焊插头啊拔齿轮啊皮带松紧啊的活,都是有学问的。

网友:
烙铁太差了,DIY个白光,效果不错

网友:
T头挂不住锡是蛮头大 不过有办法 T头焊之前金属头用锉刀搓毛 然后挂锡(再不行就加点焊锡膏)   T头拿钳子夹好固定 然后把电烙铁头放在T插金属头和线中间(线也要先挂锡) 加热后马上用电烙铁把线按在T头上 屡试不爽 每个头都一次成功!

网友:
多弄点松香就容易焊了

网友:
说实话,这个就是多练两下

网友(2010-09-11):
不要用焊锡膏,易腐蚀导线和接头。新的插头和导线不需要处理的,如果你用的是焊锡丝而且没有用手直接接触待焊接的部位,你可以直接焊接即可。焊锡丝里有助焊剂的

网友:
还有就是一定好用大功率的电烙铁,小功率的会把插头上的塑料弄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