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一帖,测试使用图传和不使用两种状态下的可控距离!(更新,有答 案)

楼主(2010-06-21):
        乘老婆不在家,我冒着放N多蚊子进家门的危险,继续了昨天的拉距测试。结果如下:
        先说明一下我的设备,让其它模友有个参考:
        T9+72M高频头+9通道PCM二次变频接收机+MD522金属舵机+银燕2215 1260KV电机+30A仿好盈电调+12V稳压滤波模块+“失速”牌OSD+1HZ GPS+2200mah 20C锂电+柏通1.2/1.3G图传+540线sony摄像头。
1、以上所有设备都连接上,一块锂电同时连接电调和图传、摄像头(动力、视频共用电),可控距离30米;
2、拔掉GPS天线,以上所有设备都连接上,可控距离30米;
3、以上除了动力设备连接,视频设备全部断开,可控距离120米或更远;
4、除了OSD板和GPS天线,以上所有设备都连接上,可控距离40米;
(备注:1~4次测试都是共用电)
5、除了12V稳压滤波模块、OSD板和GPS天线,以上所有设备都连接上,且动力部分和视频部分各用一块2200mah锂电独立供电,可控距离120米或更远;
6、除了OSD板和GPS天线,以上所有设备都连接上,且动力部分和视频部分各用一块2200mah锂电独立供电,其中一块锂电连接稳压滤波模块给视频供电,可控距离120米或更远;
7、以上所有设备都连接上,动力部分和视频部分各用一块2200mah锂电独立供电,其中一块锂电连接稳压滤波模块给视频供电,可控距离100米,中途偶尔有舵机反应迟缓的现象。

总结:
        经过以上细致的测试,上次失控由可控距离导致,跟电子设备没多大关系。而导致可控距离大大缩短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共用电,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同样的测试环境同样的设备,一块锂电同时接动力和视频跟两块分开独立供电,遥控距离相差了5、6倍。算了,既然我“思”不到“解”,就老老实实按照自己的测试结果,下次独立供电飞……

欢迎大家一同探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升压模块?  升压模块是开关电路 有干扰
而且要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升压模块?  升压模块是开关电路 有干扰
而且要滤波

电调、12V稳压滤波模块、PCM接收机均已做屏蔽。

网友:
最好再试哈,电机转动时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升压模块?  升压模块是开关电路 有干扰
而且要滤波

大哥,你没仔细看我的帖子。稳压模块接和不接两种我都试过了,测试距离差不多。

网友:
我的是独立供电,方便实惠

网友B:
遥控天线没有拉开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天线没有拉开的测试结果?

不是,小区所限,我最远只能跑120米……

网友:
12V稳压滤波模块
应该和这个关系比较大!

网友:
不知道楼主哪里买的 稳压
我这里的是不会有这么大问题
我的稳压,共用电  FF9   319dp  可以 3km

网友:
我乌鸦4S共用电所以用降压模块在输出端加了二次滤波超过1公里的飞行和独立电没有分别~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这个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这个的原因

我也搞不清楚,用独立电源和共用电相比,距离就差很多。
接稳压模块和不接都试了,距离差不多。

网友:
柏通1.2/1.3G图传这个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个是 标准型号

楼主:
睡觉去了,睡之前顶起我所有的帖子

网友:
图传的调制从电源窜到接收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