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烧了!!

楼主(2010-06-21):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我的520由于外置BEC电压突然过高烧了,大至看了图中的那个元件烧了,请问一下那叫什么配件?还有里面那些白色的是硅胶吗?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51191e6-7d33-11df-8889-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520烧LZ第一个吧,那个貌似是个极性电容

网友:
高压,钽电容爆掉了,不知道后面的电路有没有坏

网友:
贴片钽电容10V22(A226  过压因起 后边电子元件恐怕难保。祈祷吧

网友:
烧陀螺........杯具咯..........

楼主:
MD赶上了!

楼主:
阿弥陀佛!别烧别的了!

楼主:
四楼的大侠这个元件就叫 贴片钽电容10V22(A226吗?

网友:
这个也会烧。。。

网友:
10V的都烧了,看来电子电路凶多吉少!

网友:
99%可以保证完蛋了!  1%的那就是上帝旨意了?

网友:
 就这几个原件收了我900+

楼主:
完蛋也只有换新的了!明天去电子市场买个换上试试,希望1%被我遇上

网友:
如果断时间电压过高应该问题不大 不然就。。。。

网友:
当时BEC多少伏呀?520工作电压最高6v,容易烧的可能不止这一个电容

网友A:
其他的好像都没烧坏,表面上看不出来

网友A:
拔了电机在调机,电调那头搭在BEC的4.8V和6V的切换冒那里,5245拼命在抖就拔了电源,就这样了

网友A:
刚从北京路回来,换了电容,5毛一个。晚上回去试试,天灵灵地灵灵!!!

网友B:
用表打一下吧
 ,你运气真好,烧个GM700、KSD800可能早仍掉了!

网友A:
表打过了,其它都正常

网友A:
5245倒挺耐烧的,3个都好好的

网友C:
10V的电容都烧了……估计瞬间电流得20以上……仔细查下其他的吧,GOD BLESS YOU!

网友D:
这么高的电压,厉害!

网友E:
10块包邮我要了,给连接

网友F:
怎么样啦,修好没?

网友G:
应该是容量22U的电容

网友H:
等LZ消息!

网友I:
我也差不多!不过比您惨点!我也是外置BEC引起,过程不说了!烧了个6008接收和DS610,惨,送修了!

网友J:
看帖就回

网友A:
送修中!奇怪了我的接受其它的都没坏,

网友:
如果那是个钽电容,爆炸时一定很猛烈,能烧足足十分钟,要是**飞进眼里,就......
钽可是穿甲弹弹头的材料!!!

网友K:
记得把修复的结果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