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9x2的大虾们

楼主(2010-06-21):
小弟看了9x2和ff9的照片,没见实物,喜欢jr的控,但发现9x2没有旋钮的嘛,ff9到有3个旋钮,旋钮是独立的一个通道吗?
想用旋钮控制
云台
,是不是方便点啊
用9x2的朋友们,请教没有旋钮怎么控制云台啊,小弟没用过这么高级的控,求解

网友A:
JR9X2 有旋钮在控的两侧面,操作很方便。

网友B:
9X2的耳朵上有两个旋钮,只是不能像FF9或者10C那样自定义这两个旋钮拿来怎么用

网友C:
9x2 左右侧边有两个旋转钮
原来用这两个做过控制摄像头旋转方向的通道控制按钮
好像可以定义吧 9x2的功能很强大 我只用到了一些简单的功能 当然也不是9x2强大 是钱强大 弄个10通的控 应该更强大吧

网友D:
10C 最好 的

网友E:
看看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4002&extra=page%3D1
教你用JR9XII的AUX2-3通道来控制FPV云台舵机带详细图解
玩FPV的云台的都想用9X2左右两边的调节旋钮来驱动云台转向和升降舵机,
只需要几步简单的设置即可实现。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