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调能用吗?穷人想问下~!

楼主(2010-06-21):
国产200A无刷水冷电调,带防水功能
带UBEC功能(接收机不用另供电了
重量: 128g
尺寸
: 65 x 38 x 122mm (包装部分)

持续工作电流:200A

瞬间最大电流: 230A (10)
BEC: 有
(5V5A的大功率内置UBEC

PWM: 8 Khz, 16Khz
适用电池节数: 6 - 20 Ni-Mh/Ni-Cd2 - 7节锂电(6-30V)

网友:
广告贴!坚定完毕!

网友:
机机不是广告,是真想买

网友:
国产就是便宜

除了便宜别的没什么好的!

楼主:
广你个头,你知道就说下, 不知道就别乱说!    怎么说也是中 国人,好歹支持国货(虽然质量不可靠)    但好盈120A的价格是多少吗/? 450块一个  我虽然不是穷人   但钱也不是偷来的 花着也会心疼  我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 同样用80-90A左右最大电流的电机,  120A好盈肯定能抗,   就是不知道这种200A的能不能抗,思路是想放宽电调承受电流幅度的方法,  如果没问题能抗的话  我就用这种的了 毕竟便宜250块 这差价都可以再买块电池了   如果这质量不稳定或抗不了   那就不用它了  哪怕是100块 50块也不会要   懂我的意思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过6S没问题7节锂电就不知道啦!

网友:
将水冷做好一点应该无问题。

楼主:
呵呵 30哥来了 那30哥给个意见吧 用这个好 还是用好盈120A 450块的那个好?    看综合啊  别只看好盈的质量  价格也考虑下嘛  换做自身 会用那个?      是这个国产货  还是勒紧裤子腰带 买好盈的 ???

网友:
我没用过好赢

我会选择好赢120A的

网友:
没搞了。一次出钱多点。以后问题少的

网友:
还是好盈120A啦!   买回来记得做多一次防水啊!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星星的200A 电调,价格位于两者之间····

网友:
线性差点,做好防水和水冷,用着没有问题的

网友:
XXD电调,不太保险。

网友:
呵呵。。。我用这个200A 不用加水冷。。一点问题都没有。。呵呵。。。支持你用200A的。。。

楼主:
LS的用过?

网友:
一直在跑虾。。。。呵呵。。。

楼主:
顺便问下隐私.你们配条船一般开销是多少? 要全套的 除了壳子不算 其他都算在内,包括遥控,电池和充电器,还有其他散件

网友C:
ETTI的好吧100A要1000米,我朋友的照样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星星的200A 电调,价格位于两者之间····

星星电调是我定制的,同时我早己经不卖电调了,而且这个版本200A电调我从末卖过。我只做过一款200A特别版,但没有发售过。

网友:
楼主知道你最近弄虾   但是这种图片最好把这个上面的字放在画图软件里面划掉哦........建议
不然被别人认为是广告也是有可能的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TTI的好吧100A要1000米,我朋友的照样也烧了!

有什么电调不能玩烧呢?哪些用进口天价电调的人少,烧了也很少人说电调质量差。
我认识的朋友烧了两个德国高压电调,修理费要近100欧元一只。
我玩125电调这么久,可以说,没烧过一只。
我试过之前用8s a123 不加水冷,船速度约跑了110多km , 之后用 9s a123 跑,加 水冷跑120多km 。
这个电调在我手上用得好好的,有朋友急用,让给他了,一次就烧。
还有一个也是现役才跑几次的,也不是极限玩,让给朋友,用8s a123 ,上电烧。
所以说,电调容易烧,首先要从自身使用去分析问题。
烧电调,我碰到过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1、最常见的,电调进水,必烧
2、动力搭配不当,盲目追求速度,上高压、用大桨、过流烧。
3、高kv 电机,加大桨,加高压,是电调杀手。
  高kv电机我认为,不是以电机的kv 值来界定的,电机标称工作电流70A以上就算高kv了,这种电机直流内阻通常很低,工作效率一低,工作电流暴增。结果是,烧。
  举个例:某540L 3500kv 电机标称电流在 88A 。用 8s a123 跑,船速在137km  , 起动电流超140A , 持续电流达到 110A 。
  为什么会有这个电流变化呢,起步时,电机转速低,电机接近于直流负载,当转速上来了,电机变成感阬负载,工作电流就下来了,工作效率高,感阬负载大,电流就小。反过来如果没有效率,电机就接近直流负载,电机内阻是多少?
4、极限使用。极限情性况使用,经常会瞬间过流,加速电子零件老化,最终烧坏。
5、使用的电机质量差,也是烧电变的原凶。电机率低,工作电流偏高。我试过,某品牌的b3688内转电机,只是上电进行设置,就连烧我两个125电变。
6、质量问题。

楼主:
哇~~楼上的分析很休息,谢谢你了 又懂了不少东西 可以不可以加下我QQ呢  我有问题好直接请教您啊  52740087
    一切不懂的东西 我都喜欢问清楚  不管问题菜不菜

楼主:
打错了  是分析很详细 !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电调不能玩烧呢?哪些用进口天价电调的人少,烧了也很少人说电调质量差。
我认识的朋友烧了两个德国高压电调,修理费要近100欧元一只。
我玩125电调这么久,可以说,没烧过一只。
我试过之前用8s a123 ... [/quot]
分析得很详细。。。。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电调不能玩烧呢?哪些用进口天价电调的人少,烧了也很少人说电调质量差。
我认识的朋友烧了两个德国高压电调,修理费要近100欧元一只。
我玩125电调这么久,可以说,没烧过一只。
我试过之前用8s a123 ...
 这样的直观有帮助的回答真的是对很多新手来说有个很大的帮助呀,好心人 ,这才是真正的交流。
各抒己见取其精华才能营造出一种真正的相互交流的氛围 借楼主的帖子在这里谢谢这位兄弟给予我们这些门外汉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
绝对能用,不要用到6S,5S就可以了,电流最大到80A,不要一直全油门,拉一下高速(有20S已经很爽了),让船停一下,散散热,寿命会很长的,当然防水、水冷是要做好的。

网友:
补充一下,A123可以用到6S,锂聚最好还是5S,我用6S锂聚1分钟就瓜了。可能我的运气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电调不能玩烧呢?哪些用进口天价电调的人少,烧了也很少人说电调质量差。
我认识的朋友烧了两个德国高压电调,修理费要近100欧元一只。
我玩125电调这么久,可以说,没烧过一只。
我试过之前用8s a123 ...

小弟的200A 星哥电调服役2年,现在仲好爽。。。不加水冷,为我等懒人提供非常好噶方便。。哈哈。。。
烧电调的原因有好多,关键係要对整个搭配做一个正确噶分析。。。。

楼主:
貌似用星星200A的兄弟很多嘛,要不,我也弄个尝尝?  几米啊? 比我发的那个贵多少啊?

网友:
我买过一个国产200A,2xx元,防水处理,锂电6S2P烧掉冰轮3670 10T 和飞速达3660 KV1500各一,电调没事!!

原来跟船的125A第一次用就烧成炭了。

楼主:
那楼上的意思是 这个国产200A   质量还是可以的咯?   电机烧了  电调都没事 就是说大可以用  对吗

网友:
lz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电调的状况!我有一个和你的一模一样的电调.....这个电调还是不错的! 电路板里面厂家已经做了防水·(也可以再做一次防水)!我上过7s2p a123电池跑过~电机3674  kv2770    436/3金属桨   3分钟下来电机70多度,电调60多度!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电调有一点线性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像在问“山寨的手机能用吗”一样,肯定能用,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坏了~~~

那是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啊,看你的投入多少来定啦,可以的话就买好点的,好赢,ETTI,腾翔。。。

如果投入有限就没办法了,至于质量。。能不能上6S。。就要看你运气啦,这个很难说的,卖家肯定是说好的,没有说不好听

的。。。。

自己选择吧~~~~

网友E:
不是托。
好盈得电调性价比绝对高!!

网友F:
我玩125电调这么久,可以说,没烧过一只。
我试过,某品牌的b3788内转电机,只是进行上电进行设置,就连烧我两个125电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托。
好盈得电调性价比绝对高!!

送個比我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烧了两个电机,电调没事是因为你用的浆太大,442的浆跑6S的电池什么电机吃的消?这不能说明电调质量好,是好说你动力搭配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玩125电调这么久,可以说,没烧过一只。
我试过,某品牌的b3788内转电机,只是进行上电进行设置,就连烧我两个125电变。

烧的电变的船,是当地朋友的。只不过我在现场,由我帮设置,看着烧电变而以  。
我不会用125A去玩哪么变态的电机。

楼主:
lz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电调的状况!我有一个和你的一模一样的电调.....这个电调还是不错的! 电路板里面厂家已经做了防水·(也可以再做一次防水)!我上过7s2p a123电池跑过~电机3674  kv2770    436/3金属桨   3分钟下来电机70多度,电调60多度!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电调有一点线性

34楼的  你不会才是真正的托吧

网友H:
lz 你怎么也不怀疑我是托呢?

网友E:
原帖由
IMATs
于 2010-6-23 02:24 发表
送個比我可以嗎?
送个30a比你

网友I:
这得看你是不是合理使用比如300A的电流就算上好盈的200全水冷也会烧一样的道理你10A电流放个40A就算是XXD不带水冷也不烧看你怎么用

网友A:
楼上的,说话给个喘气机会吧, 几十个字,连个逗号都没有 , 好歹加个空格嘛 看的我憋气~! 我有意买这个电调 ,是因为 想购置B3674 的电机 标称最大电流83A 电池想用4000毫安 25C 不知道 行不行

网友J:
LZ上吧,祝你双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