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液压技术分享-----33楼液压泵

楼主(2010-06-21):
准备将自己在模型液压知识方面的感受和大家分享!想知道大家最想了解什么?

        先在这里谢谢大家顶帖:loveliness: 谢谢您们的支持与关注!
        这几天看到了多方面的技术资料和讨论。没想到抛了一块砖引来了这么多的玉------高手很多,比较有压力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用以下的顺序来分享液压技术在模型中的应用。
        原理不是很精通也很繁琐,在这里就不分享了!呵呵  以下的内容只适用于液压技术在模型中的应用,不足之处,请见量!

                                                                                  A模型使用的液压单元:

                                              1.液压泵
                                                      --------齿轮泵
                                                      --------柱塞泵
                                              2.液压阀
                                                      2.1方向控制阀
                                                              --------单向阀
                                                              --------滑阀、转阀
                                                      2.2流量控制阀
                                                      2.3压力控制阀
                                              3.液压缸
                                                      --------单作用液压缸
                                                      --------双作用液压缸
                                              4.液压马达
                                                      --------齿轮马达
                                                      --------轴向柱塞马达
                                                      --------叶片马达
                                              5.液压辅助元件
                                                      --------过滤器
                                                      --------液压油管
                                                      --------液压接头

                                                                                   B模型液压密封------O型圈的应用

                                                                                   C模型液压元件的加工方法

               以上,祝愿每一位液压爱好者都有属于自己的液压模型

                                                                                                    ---------STARSS123        2010-06-27

网友:
 我最想知道LZ那些精密的零件,是通過什麽渠道加工的,能不能也造福我們廣大模友啊

网友:
顶楼主,我觉得大家对挖掘机的兴趣似乎没有坦克高啊

感觉论坛里缺个架桥坦克,LZ要是公开了液压结构,会不会有人去做架桥坦克之类的装甲工程车辆呢

网友:
完全不懂原理。。怎么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力量。。

网友A:
非常想了解模型液压方面的各类知识,哈哈,显得有点贪心了 主要因为也想造一个像楼主那样的挖掘机。

喜欢液压的人其实应该挺多的,但是模型方面的液压就复杂很多了,没有成品或套件,泵体、换向阀、液压缸等的设计时要用到什么公式,材质的选用,加工工具的选择,就会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说白了光这些问题只有机械专业的人才不用挠头。可能这也是阻碍人们喜欢液压的原因之一吧。

不如楼主开个系列讲座吧,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顶你的

网友:
就是千斤顶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想了解模型液压方面的各类知识,哈哈,显得有点贪心了 主要因为也想造一个像楼主那样的挖掘机。

喜欢液压的人其实应该挺多的,但是模型方面的液压就复杂很多了,没有成品或套件,泵体、换向阀、液压缸等 ...

说的是!楼主把你所知道的液压知识讲解下吧,好造福模友啊!

网友:
楼主啊,之前不是说要公开图纸么,我等了好久了

网友B:
我这里有本老书·····照几张大家看看········

千斤顶

千斤顶

径向柱塞泵

径向柱塞泵

轴向柱塞泵

轴向柱塞泵

齿轮泵【做模型液压最合适了】

齿轮泵【做模型液压最合适了】

叶片泵

叶片泵

网友:
这书貌似看过

非常眼熟啊,
柱塞泵属于高压泵了,
一般用齿轮泵就可以了,
也可以联动使用。
大流量、低压靠齿轮泵,
需要高压再切换柱塞泵。

网友:
以前修理过液压的设备

不过都是工业用的,
一直想研究一下模型适用的液压系统,
请问楼主,目前是否有适合模型作动力用的液压马达呢,
比如坦克这类的履带式低速车辆模型,
有没有适合他们的产品呢,
我没找到

网友C:
听说这个挖机油泵中 国还造不出来!

网友:
我认为液压主要难在精度吧,如何精确控制液压的动作才是关键。

网友:
有这个可能

引用 网友C:
听说这个挖机油泵中 国还造不出来!
不少东西我们只能进口,
自己目前做不出来,
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不够聪明,
而是没有好的条件和环境。

网友:
以上各种泵在实际引用中很是广泛。斜靴柱塞泵常见在汽车的空调氟利昂泵,叶片泵在车的方向机助力泵也是常见,齿轮泵也常在发动机油底壳里发现,变速箱输入轴端处也可找的到。不是中 国机加工不行,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来鞭挞自己,N年以来,行业的标准甚是笼统,。国家加养了一群**。不是那么多了。。。。。

网友D:
模型用泵不妨在工业机械大型液压泵中找找他们自带的辅助泵,有的辅助泵体积,功率等还是很适合的,

网友:
哦,多谢提醒

引用 网友D:
模型用泵不妨在工业机械大型液压泵中找找他们自带的辅助泵,有的辅助泵体积,功率等还是很适合的,
不过不少工业泵都是12/24V的,
如果用在模型上,
估计要电瓶才能用的住了,
这样一来模型就不会太小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小弟我现在就是想知道 挖掘机在联动的时候 是怎么保证 液压缸同步工作的 打个比方吧 我想把大臂举升起来 然后 斗杆还要同时举起来 这个问题 一直没有搞明白  不可能 和真挖机一个样吧 要好几个液压泵 国外做的那个我看了 也能联动 奇怪的是只用了一个泵。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的回答

网友:
LS的,你想想你家的水龙头就知道原理了

网友:
液压系统里有各类阀,如:分配阀,卸载阀,单向阀等等。开关类:两位四通阀,等

网友:
液压马达的有么?象式坦克歼击车就是液压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但是你没有想到当你把一个水龙头 堵上的话.......    假设有三个水龙头 然后堵上一个 水会怎么流?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就是流回油箱了!!怎么简单,怎么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楼上的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的是挖机联动的时候 当大臂举起的时候 斗杆 也要升起  打个比方 当大臂 举起 需要 10mpa的压力 斗杆需要8mpa的压力 再想想 压力油是怎么样 而压力油在液压系统中 哪一点 需要的压力小的时候 会先往那里流 ,当压力达到一定范围的时候 压力油才会向需要高压的地方流,

网友:
顶下楼主,我也将我做的液压部件一些图发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
,对于油泵,我总结了一些小经验,我做的是齿轮泵,主要的就是齿轮和配油环之间的间隙,还有泄压区的槽的尺寸,直接影响泵的性能与压力。我把中间高低压相隔的区域尺寸设定在了齿厚的1.3倍。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家的水龙头能不能同时开,别说不行哈,你再不懂就只能给你画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费心了

网友:
请问LZ液压配件是购买还是自制

网友:
顶起,大家一起搞液压^_^

楼主:
液压泵

1.齿轮泵

----微型液压动力单元

定压齿轮泵

柱塞泵

网友:
柱塞泵是您自己做的??? 厉害啊

网友:
期待还有更多内容啊!!

网友:
真是吊足了胃口啊,持续顶贴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的是挖机联动的时候 当大臂举起的时候 斗杆 也要升起  打个比方 当大臂 举起 需要 10mpa的压力 斗杆需要8mpa的压力 再想想 压力油是怎么样 而压力油在液压系统中 哪一点 需要的压 ...

你可以看看帕斯卡原理。。。。。。。。。。。

网友:
又见楼主的毒P!

网友:
LZQQ多少?
咨询点液压技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 谢谢啦 明白了

网友:
楼主 赶紧上 阀吧 很期待啊

网友:
前段时间从单位弄了点液压齿轮泵,他**太沉了。
整个就是个铁疙瘩。从一台坑道钻机上拆的,东西确实有劲,不过需要的驱动动力也大,11KW的电动机,居然还是660/380V电压。液压转换成钻机的扭矩是1050千牛米。摆线马达是上海飞机制造厂出的,商标就是个飞机,也很重的一个铁疙瘩。BM-E500,800的都有。
请问CBY ,CBK系列的泵模型上能用吗,

网友(2010-07-28):
顶啊 请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
回复 网友I:

那种泵能做 1:8的啦 .......

网友:
泵之类的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找找其他的替代,阀就不行了,找了好久没有替代品。
液压模型的阀类比较关键啊......

网友(2011-04-26):
个人研究了一下,还是感觉玩不了。太费劲了,有了泵还要有溢流阀,节流阀,快速接头和管子。阀组也比较麻烦,但是原理不难。工业上的太笨重,又不好利用。随便再小的也是个铁疙瘩。还要有邮箱。怎么做也做不小。

网友:
感觉喜欢液压模型的人多!但是因为液压模型基本没有厂家做成品!不像直升机那样容易买到成品和配件!LZ做的呢又确实量太少造成价格太太太贵!一套挖机模型要1W多!实在是不是不想玩!是确实玩不起!这个价格几乎是一套顶级风神50直升机的配置价格!其实我老早就想一台液压的挖机模型了!只有等LZ大量生产价格降低后再买了!

网友:
本人也想弄台挖掘机玩玩,成品太贵了,也想玩挖掘机的,提个建议,挖掘机的液压臂可以用适合长度小的滑台杆代替,力气也挺不错的,这样就省去了用液压带来的麻烦,改用电动的,动力传输可以用中间是钢丝的传动条,主要优点是可以弯曲且扭力大,然后传动轴与在滑台杆的底部连接还要加个小型变速箱,增加扭力,本人由于资金有限,暂时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分享,等以后有资金了一定做一台与大家分享

网友:
做个液压马达上来做福魔友吧

网友:
楼主的液压泵卖吗?我一直想买个。谢谢了。

网友(2012-08-21):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本老书·····照几张大家看看········

网友:
液压是一门很牛 叉的技术。原理不难要加工出来要花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