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配油的后果

楼主(2010-06-21):
入模以来第一台油机,选择了国产的风神50,配置也不行,三叶46发动机舵机是买控配送的es539,锁尾GY401+9254(4:1自配油)练习悬停及航线,不会3d等高难度动作。用自配油好处;便宜(甲醇3.3元/GK、蓖麻油500ML/12元)-飞行时间长25分钟左右取决于发动机,OS50的发动机只能飞8分钟左右(实践得出)。坏处;大家可以看到的排气管上焦油无法擦干净的。但我还是觉得在技术不精时用自配油划算,待技术提高了发动机+排气管+斜盘舵机统统换掉。我感觉新手期间还是不错的选择。

排气管是有点难看

排气管是有点难看

网友A:
你干脆喷黑它就得了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干脆喷黑它就得了吖

网友:
恶心吧唧的.像的了梅毒!

网友:
只要注意安全怎么玩都是可以的,支持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
可能是配比和成分有问题,我一个同事也开始自己配油,我简单试验了一下,还是不错的,很干净,动力也不错,但是估计成本不是很低,呵呵。楼主加油!

网友:
估计是用了劣质蓖麻油,有腐蚀性

网友:
 越便宜 以后吃大亏

网友:
蓖麻油就是这个样,但是发动机的气密性很好.

网友:
自配油不错啊,我们这一直在用,飞航线的话足够了,如觉的积碳严重就减少一点蓖麻油。蓖麻油不燃烧所以喷出来后就粘在发动机上了,高温后都是这样的,这个正常现象。

网友:
这个正常,我的发动机排气比你的恶心多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自配油,分析纯甲醇+化学纯蓖麻油,4:1混合,我的发动机发动时只有青烟和不参加燃烧的蓖麻油喷出。

网友:
黑色刹车卡钳 油漆  喷一下  就OK了

网友:
油机不卫生。

网友:
总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

网友(2011-04-02):
喷吧,自己动手也来劲

网友B:
哎,你们说怎么就搞不到合成机油呢,如果能搞的到回来自己配点也好啊,但是估计成本不低

网友C:
油的就是有脏的弊端,每次飞完都要擦拭

网友D:
加点地沟油就好了

网友E:
失败是成功之母 继续努力

网友F(2011-08-18):
你就把自調油的比例改7:1體積比的嘛
用了這樣比例的油引擎再重新調過就好的嘛

网友G:
新手还是来点实际的,反正尽早是要换的,等练好技术后再上好的东东。

网友H:
买管德国产的金属擦亮膏,一擦跟新的似的,十几块钱。

网友I:
喷成黑色就那么难吗

网友J:
这个要趁热擦,玩固定翼的都知道,水平尾翼最容易脏了

网友K:
这种现象很正常,用自配油都是这样的,主要是难看一点,对发动机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L:
哥哥教你个好招把排气卸下来用抛光机和抛光蜡打磨下相当的亮!!

网友:
能飞就好

网友M:
油机机就是难斥候。。还是电的好!LZ喷黑吧!

网友N:
自配油最大好处是便宜,初级阶段需要大量的练习,所以建持自配油。

网友O:
我也是刚入油直,用含硝基甲烷的油发动机锈的厉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