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切割不锈钢 师傅们怎么没人发表意见了

楼主(2010-06-21):
师傅们 怎样切割知道吗

网友:
有条件的用等离子,没条件的就用角磨机+1mm砂轮割片。

网友:
小块用角磨机,大块还是用角磨机!

网友:
手动用钢锯

网友:
没有干过不锈钢,来学习学习,呵呵!

楼主:
等离子多少钱啊

网友A:
不锈钢是比较难搞的,我以前负责激光切割编程的时候,报价不锈钢切割是最贵的。而且切割出来,不锈钢的毛刺是最多的。。

激光切割铝和铁的话都是一口酥的。。

网友B:
在本站~搜索  电解切割薄金属片,制作脉喷阀片的好方法(多图)     这标题就有介绍怎么切割了~ ~~

网友:
用裁板机啊

网友:
看是什么尺寸咯 一般用角膜机也可以  其实带锯蛮好也蛮快 直径30CM 不锈钢棒 半个钟头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本站~搜索  电解切割薄金属片,制作脉喷阀片的好方法(多图)     这标题就有介绍怎么切割了~ ~~
   没找到

网友:
楼主说的具体点

是切割薄板,
还是厚料,
还是什么啊,
另外,对于切割后的要求是什么,
光洁度等。。。有什么要求,
这些说的越详细,
大家越容易给你出主意啊,
楼主该不是随便问问吧

网友:
板材还是棒材啊

网友:
工业用?还是家庭搞?

网友:
我切割棒材,先用车床切刀切出一定深度和宽度大约各1.5毫米,然后用角磨机薄切割片来切开。有时候用石材切割机安上1毫米厚的切割片来切断。为的是节省材料。大的切割片太浪费材料。
  有时候用钢锯手工切断。

楼主:
呵呵

忘说了是薄板啊

网友:
这个东西切起来不错,拿过来,我给你切,不过说明一下,我在新疆,而且在鸡尾的最边上

楼主:
远啊

太远我在河北

楼主:
没好办法了吗

没好办法了吗

网友:
手锤+扁錾+台钳

薄板下料如果要求不高不是很大块,用这三件宝快得很,錾300MM下来不用10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是比较难搞的,我以前负责激光切割编程的时候,报价不锈钢切割是最贵的。而且切割出来,不锈钢的毛刺是最多的。。

激光切割铝和铁的话都是一口酥的。。

激光是不适合切割铝或者铝的合金的,还有可能损坏激光头

网友:
如果很薄 可以考虑剪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激光是不适合切割铝或者铝的合金的,还有可能损坏激光头

不知道你是指的哪种设备?为什么不适合呢?
激光切割是能够切割所有金属板材的,只要能导电,都可以切割。
不存在不适合切割铝合金这一说的!

因为激光头不和被切割板材接触的。损坏激光头唯一的情况就是薄板材,会翘起,超过1mm以上的都是很好加工的。
不锈钢类的,那时候做的最多的就是电梯内开关按钮装饰板。那个是最多的,厚度在1.5~2mm左右的,超过5mm的切割面就有会产生毛刺了。。薄的都是相当光滑的。

网友:
是切割薄板,
还是厚料,
还是什么啊,
另外,对于切割后的要求是什么,
光洁度等。。。有什么要求,
这些说的越详细,
大家越容易给你出主意啊,

网友:
楼主这个完全给个无头尸,就说切不锈钢,也没说切啥样的料,同样性质的东西体积状态不同,切割方式也千差万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指的哪种设备?为什么不适合呢?
激光切割是能够切割所有金属板材的,只要能导电,都可以切割。
不存在不适合切割铝合金这一说的!

因为激光头不和被切割板材接触的。损坏激光头唯一的情况就是薄 ...

你说的是等离子切割吧,只有等离子切割在考虑是否导电这一说法,激光切割考虑的是材料对激光的吸收率,激光头的损坏也不是什么材料薄,激光切割材料变形量是非常的小,不像等离子切割会造成变形。   激光头容易损坏的原因就是材料对激光的反射.  还有铜也不适合用激光切割
有专门切割铝材的激光切割机,经过特殊处理过的,切割其他材料不佳

网友:
楼主,切割不锈钢要用水刀,这个东西,不锈钢市场里面很多的,我们这边报价好像40一米,但是薄板还行,厚板误差很大,指的是上下边,有2mm,要求高的话要再加工

网友:
五金店买一把长30CM的大剪刀就行了,1毫米以下很容易. 1以上的或较大块并要折板的,到白铁皮加工店找一下,加工费也不高.

尖端机器全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等离子切割吧,只有等离子切割在考虑是否导电这一说法,激光切割考虑的是材料对激光的吸收率,激光头的损坏也不是什么材料薄,激光切割材料变形量是非常的小,不像等离子切割会造成变形。   激光头容易损坏 ...

这位xd,看来你没接触过激光切割机,因为我说的都是我以前工作中接触过的设备来说的。设备是德国的TRUMPF 那时候是业界领先的设备,可能现在设备更好。那时候是上海能切割工作面是最大的激光设备了(500W RMB,老板2年就收回机器投资成本了)
那时候切割的材料全是金属件 激光发生器功率5000W  那时候是最大功率了。。碳钢板材厚度25mm以下  铝材20mm以下  不锈钢15mm以下都可但是厚度薄于0.5又不行了,变形翘起厉害,会碰激光头的。

1.我说激光切割薄金属材料,是因为切割下来的小块板会翘起,因为托住板材的是一排排锯齿状3~5mm铁板切割出来的。过小的形状的板材会掉下去,有的则不会,因为激光头距离板材是很近的,在5~10mm左右。

2.之所以我说只能切割金属板材,因为我接触的这台设备激光头控制与板材之间的距离的方式是用类似电容极板感应来控制的。如果是非金属板材,激光头和板材之间不能形成一个感应电场,就无法控制激光头上下的距离了,过分往下会撞到框架,就会导致激光头损毁了。

3.激光切割金属板材形变量是非常小,那是相对等离子切割和氧气切割等其他切割方式。但是不等于没有热量,那时候我把2×6米 厚度10mm的不锈钢板切割成40×40的方块时,编程不合理,那么切出来的就不是正方形了,因为板材也是受热变形的,激光切割得原理就是光束的高温把金属瞬间气化,这样势必是产生热量的。刚切下来的100×100 厚10mm的钢板,我保证你手是拿不上去的,温度超过100度。

翻了下家里的东西,找到那时候自己干私活的证据,一个是摩托车前叉桥码的编程单,材料是12mm的铝,里面显示Almg3的就是铝。
一个就是我自己做发动机改装用的下缸垫。1.5mm厚的铝板

我只是根据我接触过的,知道的说明一下,供大家参考探讨。这位scottmaxwell   xd 你说的可能是你接触了解的,但是我估计你接触的是国产设备,你说的会反光的情况不存在的,可能国产机激光功率不够大导致的,5000w的激光切割功率,光柱到的地方,材料就已经气化了,没来得及反射就没了,所以不会损坏激光头的。那时候我看过三菱的资料,切割面已经要比我接触的那台略胜一筹了,毕竟要晚两年了。

编程的任务单

编程的任务单

摩托发动机缸垫

摩托发动机缸垫

铝合金的切割特写

铝合金的切割特写

网友:
这重型武器是一个比一个牛B啊,

5kw激光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的支持用剪板机  大概的一刀两块钱

网友:
砂轮切割机

网友:
21楼的说的对,很快的

网友:
家里搞搞嘛,就用角膜机了。有条件有要精度的可以考虑用钨钢铣刀。
昨天。。。就是昨天,我用高速钢锯片铣刀切一个3MM的不锈钢螺丝,声音那个难听啊,嘎嘎的响,勉强切下4个后,发现断面惨不忍睹,再看铣刀片齿都磨圆了。。。后来换带涂层的整体钨钢立铣刀,打到2000转,这下爽呀,只听得沙沙的直接就过去了,断面极其漂亮,铣刀一点事都没有。看来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贵十倍是有道理的。不锈钢能耐我何?

网友:
水刀吧。。。

用铣刀的注意事项是,一定要注意冷却,第二是保证每刀都要切下东西来,否则干磨的话刀一会就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xd,看来你没接触过激光切割机,因为我说的都是我以前工作中接触过的设备来说的。设备是德国的TRUMPF 那时候是业界领先的设备,可能现在设备更好。那时候是上海能切割工作面是最大的激光设备了(500W RMB,老板 ...

我确实不怎么使用激光切割机,我是做激光切割机维修的

网友E(2010-08-10):
用火焰枪,不过没精度

网友:
线切割比较合适

网友(2011-05-09):
水刀 ,最合适 ,速度很快   , 切口无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等离子切割吧,只有等离子切割在考虑是否导电这一说法,激光切割考虑的是材料对激光的吸收率,激光头的损坏也不是什么材料薄,激光切割材料变形量是非常的小,不像等离子切割会造成变形。   激光头容易损坏 ...

网友:
用等离子吧。淘宝上面查了一下,家用的一般2000以内吧和氩弧焊的价格差不多。工业的就要贵点了。。。而且这个只用电和缩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火焰枪,不过没精度

火焰枪是火焰切割么?气焊?那是割不了不锈钢的,一 给氧气就黑了。

网友:
切六毫米的不锈钢怎么办?

网友:
非不规则就角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