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T450pro一直掉转~~

楼主(2010-06-22):
YT450pro,这2天飞行时,第一块电就开始出现问题,飞机会间歇性的掉转,好像突然失去动力,然后又迅速恢复一样,飞机会下降20CM左右的高度,每隔一会儿就会出现一次,很是郁闷···看看大家的帖子,感觉像是电调过热保护,不过也太频繁了啊??!!!再说第一块电就开始出现了啊??YT450pro原装430
电机
,35X电调,ACE
电池
,大家说说,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加个BEC试下。

网友B:
我的450也有时突然刹车,不知为何?

网友C:
战略性回帖,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D:
我朋友的500也是这种问题,而且,有时电机会没劲儿,这么热的天气最好多凉一会再飞,应该是电调过热保护吧

网友E:
如果用的是普通FM收发,就有可能是信号干扰

网友F:
没遇到过
帮顶了

网友G:
换电调试试,我以前用的GL原厂带过来的电调,飞过一段时间后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换了电调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网友H:
电调过热了,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I:
我也没遇到过,问题解决后请LZ说下原因。

网友J:
有一可能性是马达齿轮的固定螺丝松动造成。。。建议楼主检查下

网友K:
电调过热保护

网友L:
传动齿会不会送了呀

网友M:
感觉是干扰失控导致!

网友N:
毫无疑问是单向轴承打滑啊,哈哈

网友O:
很多可能性
电调低电压保护
过热保护
72M驻波干扰,室内有可能出现
尾推不顺畅
单向轴承打滑,轴套磨损固定座与轴承开胶
轻微扫齿
.......

网友P:
检查是不是单向轴承的问题

网友Q:
上次我朋友的sport也是这样,后来发现只电调出问题了,直接去东莞换一个新的回来

网友R:
先听电调自检声音确认一下低电压保护的设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