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新手求助

楼主(2010-06-22):
  二级橡筋 是用的什么翼型 有没有详细图纸 二级牵引是用的什么翼型 有没有详细图纸 在这谢谢了
我邮箱是
760086056@qq.com
我要带一帮学生 我以前从来没弄过这个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自由飞的翼型比较讲究。。。用PROFILE软件嘛,里面有标准翼型数据。但翼型的选择这就得飞过比赛的来说了。据我所知,清晨和中午用的翼型都不一样

网友B:
适合采用凹凸翼型,常见的有巴比契、朴昌顺等,你可以去翻阅《航空模型》之类的模型杂志查找相关数据及图纸。此类模型对制作工艺要求较高,制作精度和工艺直接决定了模型的性能,最好能请有经验的前辈指导。

楼主:
??
在哪能 弄到 这些 翼型

网友C:
下 载个Prolifi 2 软件试试看?该软件翼型库很强大的。可以根据设定的翼弦款度直接打印输出。方便制作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