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床精度问题

楼主(2010-06-22):
新的钻铣床,检查了下精度,主轴上装上铣夹头,用百分表测量夹头跳动在0.01左右,装上铣刀,测量铣刀跳动到0.09了,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A:
哪里产的?

网友B:
楼主说的比较笼统,
应该上铣床图片,铣夹头图片,铣刀图片,百分表图片,测量方法图片,之后
大家才好评说

网友C:
回复 楼主:
很正常!

网友D:
普通铣床一般0.03~0.08正常值。

网友E:
我的钻改洗0.15一样用。

楼主:
发个视频看看
<embed src="
http://player.ku6.com/refer/JpERtKYxMkZ8rxqv/v.swf

楼主:
<embed src="http://player.ku6.com/refer/JpERtKYxMkZ8rxqv/v.swf

楼主:
http://player.56.com/v_NTI2OTY3Mjk.swf

楼主:
<embed src="http://player.56.com/v_NTI2OTY2ODk.swf"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width="480" height="395"></embed>

楼主:
http://player.56.com/v_NTI2OTY2ODk.swf

网友F:
15楼好模糊啊
我怎么眼花了

网友G:
 夹刀,,,0。03

楼主:
原帖由
阿七
于 2010-6-23 16:07 发表
 夹刀,,,0。03
什么意思??

网友H:
测轴处啊,测外面有什么用?

网友B:
那里是外面。楼主好像测的就是铣刀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