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GUPPY MK2 图纸的问题,请做鸡高手乱入

楼主(2010-06-22):
我没有做过任何木头机,只做过kt,现在买了一堆木头想做GUPPY入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发现guppy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就是Guppy,第二个版本叫Guppy MK2,

两个版本的有不小的区别,第一版是1500翼展,第二板翼展是1562或1700,翼型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第一种是平凸翼,属于稍低速的,第二种是双凸不对称翼型

可以说,除了外形基本相同,和都叫guppy之外,简直就是2种不同的飞机

飞机的原作者是Ultralajt,第二版的图纸出售价格是19美元

不知哪位高人入了这张图纸?能否共享一下,让我等穷人也能玩得起滑翔机?将不胜感激

作者在RCGroup上有相关的帖子,他的主页是 http://ultralajt.webs.com/rcmodels.htm

网友:
rcgroup里有pdf的图纸,你可以下 载。
guppy翼型和上反角等不同是因为guppy有副翼版本和无副翼版本区别
如果制作有动力guppy建议用有副翼版本。

网友:
图纸我有(通过Paypal直接从设计者的个人网站上购买的)。本来也打算过贴出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既然人家不免费提供,这里还是有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作为经常被人家诟病的国人,我们是否还应该尊重一下他人的劳动成果呢?所以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公开图纸。
如果大家认为我的想法完全是多余,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如果我错了,图纸就在这里免费贴出来。供大家下 载!

网友:
呵呵,国外的还谈论知识产权呢,他们都是直接的抢!

网友:
新手建议不要制作GUPPY,T尾的牵拉机构,以及流线型的机身都不好做,稍削掉的轻木多一点,机身强度就无法保证。建议先制作“时光鸟”这样的滑翔机,很容易做,凹凸翼型不好做的话可以改克拉克Y这样的平凸翼型。虽然滑翔性能差一些,但是对与新手来说更容易把机翼做好。先做结构简单的滑翔机,掌握一些技巧。然后再入手一些稍难一些的,又不过打消自己的积极性又能体会飞行的乐趣,你说是不?

网友A:
guppy本身就两个版本,一个是平凸翼型,一个是双凸不对称(hotline)。

网友B:
我有CAD的平凸翼型的图纸,翼展1500,你要我可免费送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很对

不过我对自己的手工有信心,并且也DIY了一台雕刻机,用来雕翼勒等零件

并且材料也准备了多份,不管怎样是下了决心干gupp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CAD的平凸翼型的图纸,翼展1500,你要我可免费送给你。

感谢!不过这个图纸我也有的,我找的是翼展1560和1700那种: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ppy本身就两个版本,一个是平凸翼型,一个是双凸不对称(hotline)。

嗯 我想做副翼版本的双凸

网友:
转下别人的介绍吧,应该是论坛里的 ,不过原图的链接已经失效了!
副翼版guppy和无副翼版guppy滑翔机的区别

最近在国内模型界非常流行一款滑翔机,它以优美的机身线条和良好滑翔的性能博得了广大模友的青睐!

这款飞机是德国的模型爱好者M.Sersen设计的,现在国内在销售和制作的套材都是参考这架飞机的设计者的图纸来进行的。M.Sersen在设计图纸的时候一共提供了四个guppy飞机的版本,分别是:无动力无副翼版,电动无副翼版,无动力副翼版,电动副翼版。

在观察国内的模型爱好者制作这款飞机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对“无副翼版”,“副翼版”这两类款式的区分不是很清楚,从而导致在制作的过程中出现很多误差,其结果严重影响飞机的飞行性能。

在观察中,我发现这四个版本的飞机在有无动力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并且“无动力无副翼版”和“电动无副翼版”的主翼外形和做法基本是没有区别的,同样“无动力副翼版”和“电动副翼版”的主翼外形和做法也是没有区别的,那么他们四款飞机之间最大的区分之处便在于“无副翼版”和“副翼版”之间了,我下面将guppy这款滑翔机的四个版本的几个容易混淆的不同之处跟大家介绍一下:

1.在很多人心目中,guppy的“无副翼版”和“副翼版”的主翼外形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副翼版的guppy多了一对副翼,其实它们在主翼的轮廓上就有很大的区别,

如图1

上面的机翼是无副翼版,上面的机翼是副翼版。虽然两个主翼的总长度是一样的,但是图中A和B的长度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2.翼型。两类飞机的翼型也是模型爱好者容易混淆的,“无动力无副翼版”,“电动无副翼版”的翼型是一样的。但是“无动力副翼版”和“电动副翼版”的翼型却和前者有着很大的区别,下面将两种翼型做一下比较,

如图2

A1是“无动力无副翼版”和“电动无副翼版”的翼型

B1是“电动副翼版”和“无动力副翼版”的翼型

3.翼尖的不同,三款飞机在翼尖上的不同,同样也在“无副翼版”和“副翼版”之间。这个区别在图一中就能看出,下面将这部分放大给大家看看,

如图3

A2是“无动力无副翼版”,“电动无副翼版”的翼型

B2是“电动副翼版”和“无动力副翼版”的翼型

4.由于安装舵机的需要,“电动副翼版”的飞机在翼肋的数量上也是比“无副翼版”多了一片,即“副翼版”的5号翼肋是另外两款飞机没有的。

如图4

5.机翼上反角的区别,“无副翼版”和“副翼版”guppy的主翼的上反角也有着很大的区别。下面给大家看看图片就一目了然了,

如图5

图中的飞机前视图中,主翼呈一条带状,其上反角的区别就在红圈中圈出。

GUPPY飞机几款不同型号之间的区别就暂时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能对大家的制作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
这架电滑就是参考GUPPY做的,不过机翼为2M.飞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