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喇嘛......

楼主(2010-06-22):
各位好,想上一架LAMA共轴双向的 ,哪一架好的?各位推荐个,先谢了~
电机
180X2 还是370X2? 有必要吗?

楼主:
谈不上 好不好的吗?

网友A:
一般小拉马是180,大拉马是370,就看你是喜欢大的还是小的了。

楼主:
大的 小的 都可以说说, 哪架比较好的?

网友B:
都一样!随便啦

网友C:
稍微大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