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 6S电机为何热得可以煎鸡蛋?

楼主(2010-06-22):
最近很多人改6S动力飞450,于是自己也淘宝买了套设备.
电机1860KV
电调好盈40A铂金版
22.2V 1300 电池
 还没得飞起就发现不对劲,推油门时油门一上一下的,不稳定.油门提到70-80%时就没有这现象.地面不带大桨转了两分钟后闻到电调高温发出来的味道.
摸了一下电调 烫死了,电机就更夸张,应该可以煎鸡蛋了.: 电调设置了6S电池,其他都是默认值.
 为什么会这样?
           在玩6S 450的大哥们帮帮忙..怎样才能爽飞6S 450..

网友:
我也考虑升级6S呢

网友:
你应该去电直区发帖,那边人多

网友:
支持玩6S的行动,回答LZ的问题:我帮很多模友改绕过1850KV,做好的电机必须试转正常才算做好。在试转过程中碰到一些怪现象,我用的是好赢40A普通电调,有些做好的马达要低进角才能正常,有些要中或高进角,有些高中低都不能正常转。倒过来用ZTW40或换另一个好赢40却能顺利转动。不能正常转动的马达肯定出现巨热的情况,(这种情况会秒速烧坏电调,大家必须留神。已有多位模友在短信里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估计是电调的频率与马达的绕组不配对。楼主试试改变进角或换别的电调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