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 6S电机为何热得可以煎鸡蛋?

楼主(2010-06-22):
最近很多人改6S动力飞450,于是自己也淘宝买了套设备.
电机1860KV
电调好盈40A铂金版
22.2V 1300 电池
 还没得飞起就发现不对劲,推油门时油门一上一下的,不稳定.油门提到70-80%时就没有这现象.地面不带大桨转了两分钟后闻到电调高温发出来的味道.
摸了一下电调 烫死了,电机就更夸张,应该可以煎鸡蛋了.  电调设置了6S电池,其他都是出厂默认.
是为什么会这样?
在玩6S 450的大哥们帮帮忙..怎样才能爽飞6S 450..

网友:
估计电调和电机不配~~~

网友:
好盈40A铂金版应该还不错的啊
怎么会这样,会不会是进角什么的设置问题,我不是很懂,乱说的哦

网友:
我帮很多模友改绕过1850KV,做好的电机必须试转正常才算做好。在试转过程中碰到一些怪现象,我用的是好赢40A普通电调,有些做好的马达要低进角才能正常,有些要中或高进角,有些高中低都不能正常转。倒过来用ZTW40或换另一个好赢40却能顺利转动。不能正常转动的马达肯定出现巨热的情况,(这种情况会秒速烧坏电调,大家必须留神。已有多位模友在短信里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估计是电调的频率与马达的绕组不配对。楼主试试改变进角或换别的电调再试。

网友:
如果是XXD 那个1860KV电机,好盈电调用出厂缺省设置即可。不要开缓启动,不要用高进角

网友:
缓启动可以开。没影响。

网友:
改一下进角就行了,缓启可以用,over

网友:
没看清楚楼主的是铂金版
我的是好盈老版的Guard 系列60A,一开那个所谓的“超级柔和启动”功能,电机发热得厉害,连漆包线的油漆味都出来了

网友:
我今日测试过,6S接1850KV+好赢40A。带大浆最大电流是13--15A。

网友:
估计是电调和马达在当前配置下不匹配 。   调整电调的设置 或者 分别更换 电调电机。 看看情况 。 搞个简易的功率计,很容易看到负载电流。  电流数据,老支青前辈楼上已经给出了    祝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解决. 电调是一年前买的.
   现在电机温度暖温.
   几次设置 我都把内置BEC电压设置到6V,默认设置是5.25V .这次恢复原厂设置后我只选择电池节数6S设置后其他都没动.
    现在电机运行也正常.没有了之前的问题..

网友:
我用XXD 6S加好盈飞腾40A,电调温度还行,电机很烫,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XXD 1860KV电机 你应该也是电调的设置问题吧..
直接恢复原厂默认 选个6S电池选项得了试试

网友(2011-01-08):
研究6S,学习了。

网友:
刚好买了6S动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