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12z

楼主(2010-06-22):
现在用的是ff6,一个146ip直机用,两个ppm接收机固定翼用。想换个控,futaba12z,不知道是要pcm的还是2.4g的?相应的,那两个固定翼的接收机要怎么配?谢谢赐教。

楼主:
如果买pcm的,原来的146ip能用吗?

网友:
12Z是2.4g的  还有两固定翼 那就只好再买接受了

网友A:
买个2.4G的版本,自己配个50频点的变频高频头(600左右),这样就双卡双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配个50频点的变频高频头(600左右),这样就双卡双待了。

谢谢。俺是个电子盲,能否说明白点?

网友:
买个可换高频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