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怎样有好你的办法,解决中联,主轴微小变形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怎样有好你的办法,解决中联,主轴微小变形的问题,感觉轻轻一炸,旋翼头就偏心了,中联和主轴是螺丝连接器来的,这个地方很脆弱啊,总是连的好像不是那么直误差大 啊

网友A:
哈,学我自已做T头

网友:
主轴捎弯可想办法搞直,中联象是没法能搞直,不过我主轴都是弯了就换。

网友:
对付微小变形,我的好办法就是:不理它

网友B:
用锤子敲正,我一般都是这么对付中联和主轴的~

网友:
不理它!主轴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锤子敲正,我一般都是这么对付中联和主轴的~

主轴我敲过,中联怎么敲?

网友C:
吧主轴插中联里    垫点东西   慢慢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吧主轴插中联里    垫点东西   慢慢敲
中联有可能越来越弯。

网友D:
主轴插中联里,固定好,慢慢敲,昨晚没事修好两个sport的原厂中联

网友(2010-08-13):
引用 网友D:
主轴插中联里,固定好,慢慢敲,昨晚没事修好两个sport的原厂中联

这样也行啊。。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学我自已做T头
怎么做的?

网友:
解决水平是关键,敲直了有什么用,摔了又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