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楼主(2010-06-22):
新手刚到  想问450的电池是怎样固定  有图最好

网友:
我用铁丝扎紧,然后用烙铁焊牢,防止飞行时掉落
楼下继续方法。。

网友:
这个就是我的图片,给LZ参考

网友A:
一般用两条魔术贴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两条魔术贴固定
    有图吗?

网友:
去淘宝上,买配件的时候买两条魔术带吧,固定电池相当好用,我一直在用,而且很便宜

网友:
魔术带,一块粘机架上,一块粘电池上,然后魔术带扎一下,防滑又防甩。

网友:
图上这个机机怎么捆个煤气罐呢? 算是清洁能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