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教教新手们如何整简易电容,防止电调瞬时温度过高

楼主(2010-06-22):
我选用的是松下的1000UF  35V 的进口全新电容,一共5颗
电容也分正负极,所以千万别搞错咯!这组电容,黄色部分就是它的负极线出脚的地方,我是把正极都归在里面一起,方便焊接。

看到吗?负极部分一般都会有-的标记对着相应的出脚,注意看黄色的那一段就是了

这是我已经上了耐高温的防水胶的图片,丑了点,呵呵!由于我将正极都归在里面,所以焊的时候正极的一根线就将5颗电容的正极出脚全部焊到了,而负极的黑线由上至下的绕了一个外圈,先将上面的2个电容的负极出脚焊住再绕到下面焊了3颗的负极出脚。为了有效的将电容与正负极线脚焊住,我用的是不锈钢助焊剂涂抹在电容的正负极脚上,这样方便焊接。完成后再加上透明的防水耐高温胶水做了防水处理。

热缩套封住就OK了

一般引出的正负极接线需要直接焊在电调的正负极线上,我嘛为了更换方便,因此是会在正负极脚上焊上6MM的公母香蕉插,然后做2根Y线,将电容、电调、电池进行连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连接时最好先接电调和电容最后再接电池。

好了希望此贴对新入魔的新手有所帮助,增加电容后可以使电调的温度有效降低,防止烧毁,但具体还要看电池电压、浆、电机和船型的搭配是否合理,最近比较忙准备将电调的水冷和防水再陆续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面是我的这组电容的花费明细了:

                                                     松下1000UF  35V电容  全新3元一颗   共计15元

                                                     10号硅胶线正负极各5CM左右,(我是从废了的电调上拆下来的 )

                                                      6MM香蕉插 2元一对  共计2元

                                                      705全透明防水胶12元一支,做了这个用去半罐 算6元吧

    以上这些差不多在30元以内可以搞定了,至于电容的作用就留给楼下的大虾们继续补充了

网友:
加电容肯定好,不过跟温度有关系吗,不解了

网友:
电容不热,电调mos管怕是就热了吧

网友:
觉得这个防止瞬间过流烧电调的作用大过高温烧电调。

楼主:
恩!其实我也不太懂电子方面的,所以发这个贴也希望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
30哥的--------30牌电容补品!

网友:
这个严格来讲是增加启动线性的,因为启动时需要的电流很大(要抗拒牛顿定律嘛),所以电容可以当一个暴发力很大的电池来用一瞬间,保护电池是肯定的,但对于保护电调。。。可以说一点作用也没有。

网友A:
电容在电调上的作用主要是退耦滤波,以防电调自激工作不稳定,同时也有储能的作用,在急加油门的时候可减轻电池的负担,向电调放送电流,但盲目加大电容并不可取,当电调接入电池一瞬间,电池首先向电容充电,如果电容太大,接通的瞬间的电流相当于短路的电流,对电池的冲击可想而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三十这样的技术贴,真的很好 , 对于我们这些初接触船模的模友们来说真的有很大的帮助,也少走了不少的弯路。。。。。我喜欢这样的交流贴,一定要支持一下 ,并保留下来,以后还会陆续不断地有新的朋友的加入,然后把这些知识相互交流下去,共同玩的开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模友共同的心愿

楼主:
嘻嘻!其实在大家的回帖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谢谢!继续努力啊!

楼主:
同时想问下有经验的朋友一般跑船125A或200A的电调用多大的电容补品比较合适呢?多谢各位不吝赐教啊! 跑6S 22.2V锂电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嘻嘻!其实在大家的回帖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谢谢!继续努力啊!
   我在不断的潜水充电中呵呵呵

网友:
7楼8楼正解 电容的耐压35V小了点,耐压的余量要放到1倍,国产的电容需要更大。

网友:
在电调输入间加电容可以提高启动性能。但是说温度呢。。不知道有没有用了

网友B:
我的电调一般是用并联3个2200UF的16伏的电容,电容最好是用日本的蓝宝石牌子的电容,三洋的也可以,这种电容最合适用在输出电路上,价格也不贵~~

作用除了加速线性好点外,对电调也的确实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跑完船后,电容也是热热的,自我感觉是比不加电容要好些,电调坏的几率也低了~~

另外给大家另一个绝招:

在接受机上也要加个电容,1000UF  35V,对抗失控有绝对性的作用,这是大赛手们的经验,做法也简单,值得大家一试~~

网友C:
TIGER兄,接收那个是怎么接法??详解一下好嘛??:loveliness:

楼主:
是接在接收机的任意空闲接口上,抗干扰效果的确很好!特别是针对2.4G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GER兄,接收那个是怎么接法??详解一下好嘛??:loveliness:

很简单啊,电容正极(红线)接接受机的正极,即三条针的中间那条,另外电容负极(黑线)就接接受机地线,即是离接受机外壳边缘最
近的那条针,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在电调上的作用主要是退耦滤波,以防电调自激工作不稳定,同时也有储能的作用,在急加油门的时候可减轻电池的负担,向电调放送电流,但盲目加大电容并不可取,当电调接入电池一瞬间,电池首先向电容充电,如果电 ...

我用的是10000UF的电容,电池6S锂电,每次插电池和电调接头时的火花都比较雷人(应该是对电容充电引起的),我现在准备每次先用7.2V的镍氢电池接下电调,再接6S电池,火花就改很温柔了

网友D:
试下MLCC吧  组一个阵列 效果比这些电解电容 固态电容好很多 也心情很多

网友:
加大电容,尤其是跑4S以上的,建议加消火花电阻,否则对插头和心脏都不好。

引用 网友B:
电容最好是用日本的蓝宝石牌子的电容,

一定是笔误,Rubycon 是红宝石牌。

另提示:如果在电子市场买,这个牌子90%以上是假货,多留神!

再提示:其实牌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型号!
还拿 Rubycon举例,最常见的 YK 系列耐温仅85°C,内阻也很大,35V1000uF的只能承受 1.18A的波纹电流,波纹再大就可能发热,内部开锅.....反而成为不安全隐患。用在波纹极大的电调场合,至少是ZLH以上的高温、低内阻系列........
.....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下MLCC吧  组一个阵列 效果比这些电解电容 固态电容好很多 也心情很多

 正解。
拓展阅读,仅供参考: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197415&highlight=

网友:
哇这么多贴片电容,要拆多少机器才凑的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
拓展阅读,仅供参考: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197415&highlight=

http://bbs.r ...

多谢tiger和30兄指点的同时,更被楼上的楼上的阵列所震撼了~~~~哈哈各位一起来垒砖啦~~~

网友:
 这么多贴片!焊接好有好手艺哦

网友:
好像见到龃似的。哈哈

楼主:
我现在选用的是40V  2200UF 高频低内阻电容了,耐温125度的。看看效果了,有情况会随时给大伙儿上报的

网友:
提个建议,就抗干扰来讲,电容距离用部分(电调或接收)越近越好。

网友(2010-08-05):
电直上的电调也可以这样加电容吗?

网友:
还有为啥加了电容温度就会降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在接收机的任意空闲接口上,抗干扰效果的确很好!特别是针对2.4G的控

72MHZ的控有用吗?

网友(2010-10-10):
其实散热功能还是有的,有一点的数量会好一点,用固态UF小点的就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加的补品电容和原电调上的电容微法值不一样这样搭配可以用吗

网友:
不明白哦,我不用电容还是不是一样好好的跑船

网友:
OH MY GOD!
1.现在很多2.4G接收直接就带有一个电容了,而且自己做一个也极为简单,我做了几个各种耐压值与容量的,正负极接接收的正负极上即可,其实也就是接电调BEC输出上了。
2.贴片电容价格以厘来计,各种规格容量均有,不过一般都是一盘盘的卖,没有便利确实不好买,但也不至于说必须拆东西才能获得吧。这个贴片电容阵列早见过了。
3.电调的电源处为何要加电容?还是知道它的作用比较好:降低电池的等效内阻。还有,这种电容就别用补品来形容了,发烧友们会吐血的 见过玩HIFI的那些电容,才知道补品是啥意思

网友F:
哈哈,难道楼上也是音响爱好者,我就是用了以前没有装的ELNA电容,哈哈!UF是大一点,体积也是,不过部妨碍使用就凑合算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