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比例坦克的扭杆改造

楼主(2010-06-22):
请教一下有改悬挂经验的兄弟,1/16的坦克改扭杆如果用碳纤杆的话,几MM比较合适,我想用2MM的会不会太软了
我的想法是如果2MM的可以用的话,一头连摇臂,另一头可以用这种2MM孔径的快速连接器固定在底盘上,这样可以方便的调整摇臂的角度,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碳纤杆没有试过,我建议用1.0的弹簧钢:loveliness:

网友:
我用1mm的弹簧钢丝前后还行,中间最好用0.8mm的

网友:
碳纤杆的韧度如何?会不会被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