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 Quark 不用Set按钮 也可设置

楼主(2010-06-22):
昨天发了个帖给Spartan DS760 DIY加上Set按钮,有朋友问:我的Quark安装在机身内部,Set按钮使用不方便怎么办?
没有按钮的要加,有按钮的又不想用,真是~!@#¥%

既然DS760可以加按钮,我们不妨猜测760和Quark的内部控制流程设计是一样的,用DS760的设置方式,完全通过遥控器来搞定Quark,可以么?

经过偶们测试,完全没有问题
1)进舵机类型选择模式。开机前将方向摇杆打满舵,给陀螺通电后立即反复拨动陀螺感度开关(注意要在锁尾和非锁尾模式之间切换),直到指示灯开始闪烁显示当前的舵机类型
2)进正反向和左右行程设置模式。开机启动,等陀螺完成自检和中点校准,在20秒内,反复拨动陀螺感度开关,直到尾舵机摆动2次表示已进入正反向选择模式
3)进入上述两种设置模式之后,用方向舵修改参数,拨动陀螺感度开关可保存选好的参数
简单的说就是:拨动感度开关可以模拟按Set按钮,反之也相同。到底哪种更方便呢?呵呵

OK,当您的爱机和Quark有着特殊体位的朋友,动手试试吧。在外场没有合适工具的时候也用得着。

网友:
回家试试,不错的方法。呵呵。。

网友:
靠!这也行喔。。。。。。

网友:
某此2.4G接收可能会和f/s 冲突

楼主:
回LS,Spektrum 和 JR 的2.4GHz 不适合此方法

或者把SLX插上,随时用flashlink连接电脑设置,呵呵

网友:
这个必须顶,戳QUARK的PY,我每次都得趴在地上~~~

网友:
记号一下,我没成功,是 walkera  2801pro 控

网友:
我也没成功,天9 2.4G~~~

楼主:
回LS 2位:
注意感度要在锁尾和非锁尾之间切换,最好把锁尾与非锁尾模式的感度临时打到100%试试
另外,某些2.4G接收机与发射机建立连接较慢,会错过进入设置模式的时间窗口。也可以试试在发射和接受机配对时,先把感度打到非锁尾位置。

楼主:
想偷懒?那就试试Quark电脑设置程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2011-02-13):
我…………………………………………………………………………………………………………………………………………………………………………………………………………
quark装在200肚子里面,按按钮按得我好苦,调好了才看到此帖,居然还是去年六月,刚被挖出来的…………………………………………

网友(2011-03-15):
明天试试